怎样看naza v2 gps是不是摔坏了?

楼主(2014-05-12):
前几天因为用了廉价浆空中射了,导致10米地方死死的摔了下来,手头也没有osd今天修好试飞死活搜不到信号,也不知道是不是摔坏了,谁能告诉我一下怎么看呀

网友:
拆开来,看天线摔坏没有,坏了就去X宝买一个,3块钱,自己焊上

网友A:
上調參軟件!看看軟件是否抓的到GPS訊息!
在外面通電還是沒訊號!預估陶瓷天線裂了....

換GPS天線要批配、校準 不建議自己動手換!還是送修保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調參軟件!看看軟件是否抓的到GPS訊息!
在外面通電還是沒訊號!預估陶瓷天線裂了....

妹的,是碎了,不自己换的话找售后吗

网友:
很易碎的,换新吧

楼主:
自己换了新的天线,但是那个框框歪了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妹的,是碎了,不自己换的话找售后吗

我以为GPS有外壳会起到保护作用,没想到这个天线这么脆。

网友B:
歪了回影响方向的准确性。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飞机上电观察是否GPS模式下存在红绿灯闪烁;如只存在黄灯慢闪,建议返厂进行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歪了回影响方向的准确性。

网友:
天线破了,连上调参可以抓到GPS,但如果你自己换一个天线连调参抓不到的话,建议你返修,天线不一样GPS不会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歪了回影响方向的准确性。

GPS硬件是无法判断方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PS硬件是无法判断方向的……

地磁模块也在GPS模块里。。。所以会影响方向判断。官方说明书中提到了,请自行查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地磁模块也在GPS模块里。。。所以会影响方向判断。官方说明书中提到了,请自行查阅。

他说的是GPS天线歪了会影响方向,我说的是GPS天线和方向确实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GPS天线歪了会影响方向,我说的是GPS天线和方向确实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只是大家按习惯GPS模块整体叫GPS,因为GPS模块包含地磁和GPS天线等。。。。。而不是拆开的,厂家也不是分体销售。
仅GPS天线对方向没什么关系。

网友:
其实简单的方法就是自己试试,反正我知道歪了就会影响飞行航线的方向,不相信的自己去弄,何必争呢??

网友(2014-10-11):
引用 楼主:
妹的,是碎了,不自己换的话找售后吗

我的F550 NAZA V2今天也炸机了,GPS天线里的陶瓷比你的裂缝还要多,但是我的灯是现在开机后NAZA在接入GPS模块后的LED灯显示手动为3个红灯,姿态式模为1黄3个红灯,GPS模式为1绿3个红灯是GPS模块坏了吗?还是需要重置一下参数呢?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F:
换一个需要多少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可以飞机上电观察是否GPS模式下存在红绿灯闪烁;如只存在黄灯慢闪,建议返厂进行检测!~

你好我的是F550 NAZA V2今天飞手动模式炸机现在开机后NAZA在接入GPS模块后的LED灯显示手动为3个红灯,姿态模式为1黄3个红灯,GPS模式为1绿3个红灯是GPS模块坏了吗?我拆开GPS天线里面有一块陶瓷,裂了很多裂缝,请问能确认是GPS坏了吗?如果坏了的话如何返修找谁联系,费用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的是F550 NAZA V2今天飞手动模式炸机现在开机后NAZA在接入GPS模块后的LED灯显示手动为3个红灯,姿态 ...

天线裂了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需要多少米??

自己买个gps陶瓷天线4块钱搞定,售后说不给修的

网友G:
不要返修了,我的也是裂了,我寄回厂家直接说要换新!105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返修了,我的也是裂了,我寄回厂家直接说要换新!1050大洋

你那是连板一块儿坏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表面看只是坏了那个陶瓷的,但插上检测不了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从淘宝上买了个几元钱装上了还是花了1050元换了个新的呢?

网友:
那时急用买新了,如果你修好请通知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从淘宝上买了个几元钱装上了还是花了1050元换了个新的呢?

那时急用买新了,如果你修好请通知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时急用买新了,如果你修好请通知一声

我的旧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时急用买新了,如果你修好请通知一声

很早以前就修好了,搜星更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早以前就修好了,搜星更快了

怎么修?

楼主:
买根天线自己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个gps陶瓷天线4块钱搞定,售后说不给修的

天线也有型号吗?我这款GPS的型号是NEO-6Q-0-001,陶瓷天线上写的是1575R-A你的安装上了吗?效果怎么样?有什么安装要求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根天线自己换上

你的天线裂了以后LED灯显示的是什么颜色,我炸机后在空旷地带显示NAZA在接入GPS模块后的LED灯显示:手动为3个红灯,姿态模式为1黄3个红灯,GPS模式为1绿3个红灯.这表示是天线坏了还是整个GPS模块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根天线自己换上

换句话说如何检测是天线造成的搜星不好还是GPS模块坏了造成的搜星不好?

楼主:
连电脑,一般都是天线坏了,什么都行,反正我换上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电脑,一般都是天线坏了,什么都行,反正我换上就修好了

你用的也是NAZA V2吗?天线用的1575R-A H这个型号吗?网上只有1575R-A U这种型号通用吗,你用的是哪种天线?另外顺便问一句天线是不是面积越大搜星越快?麻烦你了这么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电脑,一般都是天线坏了,什么都行,反正我换上就修好了

连电脑后怎么判断GPS模块是好的呢?

楼主:
网上随便买个4   5块钱的陶瓷天线换上就可以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随便买个4   5块钱的陶瓷天线换上就可以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从哪家买的能发个淘宝链接吗?从昨天一直郁闷到现在!我是用手动模式炸的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网上随便买个4   5块钱的陶瓷天线换上就可以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样

网上问了好几家都不零卖的你从哪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问了好几家都不零卖的你从哪家买的

关键词:GPS陶瓷天线/无源/25*25*2mm/1575.42MHZ/导航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GPS陶瓷天线/无源/25*25*2mm/1575.42MHZ/导航定位

你真是大智慧,既帮了我又不替X宝白做广告!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