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naza飞控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4-05-12):
帮朋友组一台机子 但是因为一些问题需要naza飞控安装位置为反装“↓”gps也反装“”。所以想确定下正常情况下反着飞和正着飞的飞行速度是一样的,对么?

网友:
不能反装吧

楼主:
能啊 反装后把遥控的左右前后改就行了!只是不确定对飞行速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
呵呵
好好看说明书吧

网友:
我估计你朋友是要把桨朝下装是吗?如果那样只要桨反装就可以,别的都正常安装就ok了!

楼主:
OK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
就是机头变机尾,左边变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机头变机尾,左边变右边?

是的!

网友(2014-06-21):
我觉得楼主思想上有点问题。。。。。机头机尾还不是你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