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 突然疲软了 怎么回事,求大神...

楼主(2014-05-12):
RT  推满油也只能低空悬停,我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四节电池都是这样...检查了大齿和电机齿 一切正常...

网友:
推满油也只能低空悬停说明正螺距不够,检查舵机,大齿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板上主电焊点 或者电池插头到电路板的线    哥上次和你一样   原来主电断的剩一根铜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板上主电焊点 或者电池插头到电路板的线    哥上次和你一样   原来主电断的剩一根铜丝了

换了主轴就莫名其妙的好了,.话说换下来的主轴没问题啊,.郁闷了

网友B:
难道是你大齿盘没有按紧?
换了主轴把大齿盘按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你大齿盘没有按紧?
换了主轴把大齿盘按紧了?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你大齿盘没有按紧?
换了主轴把大齿盘按紧了?

估计是吧, 话说你装大齿怎么装啊 好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