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朗450Q平衡仪版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前几天买了部固朗450Q平衡仪版,开始没有飞在玩模拟器,今天心血来潮,想悬停下看看这几天玩模拟器的效果怎么样,开始打开遥控器,再插飞机电源,没有反应,但是推油浆会转,副翼等等全没有反应,拔飞机电池,再插,全无反应,再拔再插,4声绿灯闪,全部正常。当时那个开心哈,因为10年前玩过雷鸟2有一点点最基本的知识,慢推油门(这声音大呀有点吓人,估计是没有玩过这么大的鸡鸡)继续油门,一半了,声音更大(因为在室内声音放大了)这是心理真的怕怕,搬把椅子挡到身前,从椅背的小洞看鸡鸡,这是飞机在地下向右自旋,我打了一点左翼,尾巴对着我,继续加油75%主旋翼有点破风的声音,鸡鸡开始有点小发抖,马上松油到底,这时鸡鸡瞬时飞了10CM的样子又落地,当时就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卖家说的是调好了试飞了才发的,仔细看机器4个舵机不是呈水平90度中立而是稍稍有点向上80度的样子,各位大侠们起飞不了是不是因为舵机中立的问题,还有就是十字盘有一点点歪不是水平的。还有就是遥控是MOD HL1模式,我看450C是HL3模式,谢谢大家了!

网友:
卖家说调好不等于新手拿来直接会飞。

楼主:
我也是在慢慢看资料,慢慢学!

网友:
起飞离地要后要进行水平调整才能正常

楼主:
请问大侠们,我把电机线拔了,加油门的话十字盘是上还是下?我加油门是下!

网友:
螺距反了。加油门十字盘应该向上。这个要重新设置。忘记KDS的控里有没有这个设置。好好看看说明书。

楼主:
我好好看了下,油门加到上面大桨是平的,我确信油门反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
你调过遥控器里面的参数吗?你现在是螺距反了,控里调。

网友:
有平衡仪就是用遥控是MOD HL1模式,推油门十字向下,要调控的最一项,最一项是三个正50(控制3个舵机),如果十字盘推油门都向下改成负50。

网友:
平衡仪貌似悬停就没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