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波箱上下抖动~这问题伴随我很久了。

楼主(2014-05-12):
看视频,低速的时候,主轴横轴都换过,中联也换过,桨的动静平衡已做。可以完全排除桨没甩直的原因。请问大神些,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视频中看不太清楚,如果低速时尾巴上下抖,那原因只有一个,两主桨回转不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两片主桨片对尾管的距离不一样,查一下吧。

网友:
离地了再看看。

网友B:
建议你飞起来看看,在地上确实不能反映情况

你起落架上装了胶垫,相当于只有4个点支撑在地面上,而且脚垫又有弹性,飞机有一点点震动可能会被放大导致“点头”

另外,还可以调整陀螺仪上升降感度,升降感度太高也会产生“点头”现象

楼主:
有点,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
离地尾巴左右飘,但不是金鱼尾,无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飞起来看看,在地上确实不能反映情况

你起落架上装了胶垫,相当于只有4个点支撑在地面上,而且脚 ...

请问升降感度那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看不太清楚,如果低速时尾巴上下抖,那原因只有一个,两主桨回转不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两片主桨片 ...

是有一点,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地尾巴左右飘,但不是金鱼尾,无规律

估计震动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升降感度那里调?

那得看你用什么陀螺仪,3GX和MB这种是直接有个旋钮用螺丝刀转动就行

V8,K8这种要用软件在电脑上调整

有些也称为“主旋翼感度”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A:
视频中看不太清楚,如果低速时尾巴上下抖,那原因只有一个,两主桨回转不在一个平面上。也就是说两片主桨片 ...

我的465炸机修复后就出现了这个现象,不过飞了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昨天又炸机,更换了主轴、横轴,修好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真是怪哉!

按你的方法检查了两主桨回转在一个平面上,我是fbl的旋翼头,目前没有发现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一点,怎么解决啊

测量两桨对尾管的距离,要求数据一至+—1mm,不一至的处理桨根使之一至。

网友:
检查下尾波箱的两个法兰,看是不是能晃动。是的话需要拆出来涂点螺丝胶。

网友:
也有可能升降舵快挂了,或者大桨双桨。把大桨拆了试试应该不抖。如拆了大桨还抖应该是尾波箱法兰轴承虚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