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3D云台 云台与电池有接触!

楼主(2014-05-12):
精灵1+2D
云台
刚刚升级到精灵2+3D
云台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精灵2在没安装
电池
的时候3D云台的Z轴(也就是新加入的那一个轴)是很灵活的,但在安装
电池
后(未通电的情况下)转动Z轴就会感到明显的阻力,也就是电池和云台有明显的接触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我的电池都有明显的弧形压印了!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大家又是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电池在舱里面,怎么可能接触...拍个图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在舱里面,怎么可能接触...拍个图来看看
估计是说的正上方的电机 有部分是插到肚子里面的 我是精灵2 是这个样子 但没碰到
精灵1应该差不多吧 是不是电池没放好

网友:
我的精灵2+3D云台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