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和卡盘中心偏了1毫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2014-05-12):
今天发现顶尖和卡盘中心向左偏了1毫米。请问是什么原因啊?以前是正对的,今天才发现偏了,前几天。有一次工件滚到车刀上把车床憋停了,当时感觉,床头和床身都扭曲了,不会是导轨和床身,弯曲或者变形了吗?顺便说下,我用的是CJM250车床。憋停,会对车场早成致命伤害吗?

网友:
尾座是可调的

网友A:
把卡盘卸下来对顶尖。125的小卡盘中间孔太小对顶尖有干涉,塞不到底不准的。

网友:
可以调尾座嘛!

网友:
车一个顶尖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卡盘卸下来对顶尖。125的小卡盘中间孔太小对顶尖有干涉,塞不到底不准的。

尾座我知道可调的已经调了,主要是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车床有毛病。另外我是用卡盘夹住圆钢车出尖和顶针尖对的

网友A:
夹个圆棒小车一刀,百分表打外圆,跳动大的话估计要镗下卡爪了。

网友:
我新买的CJM250尾座和主轴也对不准,尾座好像只能调左右,不能调高低。

网友:
高低不对垫铜皮。

网友:
卡盘螺丝松了 八

网友B:
靠近卡盘处车一个顶尖,调节好尾座,把尾座拉到最后,车一条长零件,若是头尾零件相差大,那床身可能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近卡盘处车一个顶尖,调节好尾座,把尾座拉到最后,车一条长零件,若是头尾零件相差大,那床身可能变形了 ...

卡盘那里直接用卡盘夹,不行吗?我没有卡住,车成尖。没法带动工件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个圆棒小车一刀,百分表打外圆,跳动大的话估计要镗下卡爪了。

卡爪怎么堂?找专业的镗床?
直接用钻头来一下,行吗?

网友:
不行。
1、找根不长的光轴,同圆度要好的,伸进卡盘的洞里,用卡盘最后两格夹住,用合金内孔车刀车外面的爪子,最后两格不车。
2、找个报废轴承的外圈,稍大一点的,用爪子反卡夹紧,再用内孔刀把最后两格车了。

建议你夹住光轴后把内孔刀尖靠近前面爪子,然后用手转动卡盘用眼睛目测下三个爪子与刀尖的间距,就像划线针一样先确定卡爪是有问题的再下手。

网友B:
双顶尖车轴,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顶尖车轴,会不?

这个好像需要一个卡箍工具吧?

网友C:
看来楼主真的是业余中的业余啊,别人说的镗卡爪,不是说让你把卡盘拿到镗床上去镗,拿钻头更是不可能的啦,其实是自宫(自己加工自己)车卡爪内壁,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就算是镗卡爪也可能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真的是业余中的业余啊,别人说的镗卡爪,不是说让你把卡盘拿到镗床上去镗,拿钻头更是不可能的啦, ...

呵呵,从来没接触过车床,买个车床,什么都要摸索,幸亏论坛的大神多。不吝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近卡盘处车一个顶尖,调节好尾座,把尾座拉到最后,车一条长零件,若是头尾零件相差大,那床身可能变形了 ...

我用卡盘夹圆钢车了一下,两端误差0.02毫米正常吗?

网友B:
正常了合格范围内

网友D(2019-02-26):
尾座是可调的调整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