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电机问题 希望售后解释一下

楼主(2014-05-1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把!    最近要搞大六轴  原来搞8轴是用的恒力的w5134   没有出现问题!    选来选去选中了恒力的w61-35    330kvab  买了6套!  用的官方的1855的螺旋桨     首先这个电机刚装完机校准形成空转关油门5个电机有一个电机惯性运转停的要比其他的快(可能这个电机不是很顺滑!)没去管它    但是转上桨试飞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这个不顺滑的电机明显比其他的电机发热快!    问了卖家怎么回事  卖家说让换个电调试一试  然后返工换电调,结果还是不行!没办法今天电机顺风厂家了!   算了  不搞这一架了搞下一架!     和朋友累死累活装了近8个小时  严格的按照步骤 实验电机的一致性结果又是一个电机不一致  还是发热  这次5iMX 我爱模型都有焦糊味!   买了12个电机有2个有问题   没办法明天继续顺风     欲哭无泪
1  不知道广大恒力粉有没有这种问题?   最后请恒力的售后站出来解释一下!!!!!!!

              上图

网友A:
恒力的w5134堵转使我的大8轴惨炸,教训深刻。

网友B:
会不会是那个电机座不平? 找两个水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力的w5134堵转使我的大8轴惨炸,教训深刻。

同用5134    轻度堵转   说实话没炸       没办发  今晚再定两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那个电机座不平? 找两个水泡试试

你想看看我测试相对水平的工具吗?

网友C:
这电机真的不行,发热量大,带18寸桨根本到不了最大油门。磁钢级数少,转动起来磁钢的吸力会使转子震动超大不能应用。我这边有8颗已经扔一边了,先天性缺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真的不行,发热量大,带18寸桨根本到不了最大油门。磁钢级数少,转动起来磁钢的吸力会使转子震动超大 ...

哈哈哈 hah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想看看我测试相对水平的工具吗?

不想,因为我只看过帖子说平衡会影响 电机发热。所以提醒下 看楼主是不是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因为我只看过帖子说平衡会影响 电机发热。所以提醒下 看楼主是不是忘了

电机相对与中心版是相当平的(不敢说绝对)    再说不平的话多轴会自旋的

网友:
换牌子吧 哥们 朗宇 飓风 TM

网友:
不顺畅可能是轴承有问题或者进了厌氧胶导致摩擦增大,焦味可能是厌氧胶高温产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相对与中心版是相当平的(不敢说绝对)    再说不平的话多轴会自旋的

为什么是和中心板 调平,不是和地调平吗?

先把中心板调平 然后再调几个电机座的平  看看, 找不到问题  就一步一步 排除下问题

网友:
用U5的飘过

网友:
关注厂家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