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求助 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在换飞机的时候不注意把板上1个小的6脚元件撬破了,有哪位老大知道是啥型号麻烦告知一下,想买一个换上去修好,谢谢先

楼主:
芯片左边哪个小6脚的上面写的4c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

网友B:
悲剧,这种原件不好找,只能把这个电调无限期的存放着,等有一天有个相同的电调坏了,去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悲剧,这种原件不好找,只能把这个电调无限期的存放着,等有一天有个相同的电调坏了,去拆芯片

只要知道具体型号应该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知道具体型号应该能买到

去搜电调电路图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搜电调电路图试试看

找了好久找不到啊,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买一个新的才几十,除非别人奉送,要不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那个好像是驱动mos管的。好像天行者的都是相同型号的mos管,需要类似于三极管的原件驱动,这东西好像就是这东西。(非专业解答,请勿见笑 )

网友:
这个好 盈天行者偷工减料了,我们早期的是红宝石电容,7805用3只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人

网友:
mos管 不知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