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dge新固件与单遥控器使用方案

楼主(2014-05-12):
鉴于有部分模友希望使用单遥控器同时控制飞机和云台, DJI会在本周内发布Lightbridge新固件. 在升级新固件后, 当两个遥控器都接入地面端的时候,遥控器A(红色接头)8 通道+遥控器B(黑色接头)8通道都被地面端采集并发给机载端,机载端sbus输出该16通道控制信息,同时Gimbal口发出遥控器B的8个通道给高清云台。

单个遥控器(A)接入的时候,如果这个遥控器ppm发出来的通道数少于16通道的话,该遥控器的所有通道都被地面端采集并发给机载端,机载端SBUS将输出该遥控器全部通道。

单个遥控器接入时,天空端的 Gimbal口不发送任何通道数据到高清云台。

请点击 这里  获取更多信息!

网友A:
这个无线高清能否强制输出视频到 hdmi接口的设备或者录像机 等 还是只能输出到液晶电视机上面?

网友B:
最急的是ios啊 都已经花钱买安卓的平板了 。。。

网友C:
ios不越狱没法接HDMI当显示器吧,lightbridge要是像phantom的中继器那样通过wifi传输视频是不是更方便呢?

网友D:
有没有考虑现在大部分的用户是Z15的云台   现在关键是大部分的客户  高清云台还是要一段时间段的  不然你高清图传卖给谁去  现在能干点大活的 都是两个遥控  很少有单人飞S800\1000的 另外赶快研发futaba的中继  今早甩掉遥控和高清图传接收机之间的线。 可以采用模块读取futaba接收机的信号  然后把这个读取来的信号在给到高清图传的地面端  这样就解决了大部分客户的需求。希望采纳  大家看好高清图传只是不能按照现在的设备添加上  需要改动的地方很大  所以销量。。。。。。。。。。。。。。。

网友:
这个图传实在太贵…作为穷人表示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线高清能否强制输出视频到 hdmi接口的设备或者录像机 等 还是只能输出到液晶电视机上面?

地面端是标准的HDMI输出。

输出帧率为60I。

具有HDMI输入的设备都可以和地面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急的是ios啊 都已经花钱买安卓的平板了 。。。

我司开发团队也在积极开发IOS的使用。但由于苹果对IOS设备的开发有很多限制,因此预计在6月份推出。
如果购买a n droid设备的话,建议使用 note3 手机,处理速度快,显示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s不越狱没法接HDMI当显示器吧,lightbridge要是像phantom的中继器那样通过wifi传输视频是不是更方便呢?
...

IOS版本推出后,不需要越狱的。
我们是在IOS上调用解码软件播放视频,不是将其作为HDMI显示设备。
如果使用WIFI的话,延时会更大。因为需要将地面端的数据交给WIFI,WIFI再做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考虑现在大部分的用户是Z15的云台   现在关键是大部分的客户  高清云台还是要一段时间段的  不然 ...

我们也推出了两个人使用的方案。
对于现有云台。高清图传的地面端采集遥控器数据发送给飞机。5.8G的遥控器单独控制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试了17款平板 国产的 进口的  发现三星的双核的都不行 没图像。昂达 ,七彩虹这些显示没问题,但是 ...

请问都哪17款?

网友:
太多了 都是在店里直接试的 推荐华硕 me175 便宜 好用

网友E:
请问下越狱后再哪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s不越狱没法接HDMI当显示器吧,lightbridge要是像phantom的中继器那样通过wifi传输视频是不是更方便呢?
...

我是越狱的,在哪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越狱后再哪下软件

现在没有IOS的软件提供。
另外 我们发布时也不需要用户越狱安装的。

网友(2014-06-20):
这个帖子的内容怎么删了????

网友F(2014-08-07):
引用 网友G:
6月?现在几月了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要等ip6,不要告诉别人

网友H(2014-11-22):
没头没脑,不知所云。

网友H:
哦,这就是DJI,无助的选择啊”。。。。。。。。

网友I:
这东西不便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