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接电调

楼主(2014-05-12):
用六通航模遥控器 ,需要连接三个15kg舵机及三电调这能行吗,其中一个电调供电(5v 2A)。求助一下大家,怎么实现且不烧接收机,谢谢了

网友A:
接收机不会烧的吧,电调如果供电电流不够大的话,难说。具体看舵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不会烧的吧,电调如果供电电流不够大的话,难说。具体看舵机参数

网友:
舵机只用信号线和地线接接收机,单独用5V电源供舵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