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中伴随升降舵方向的倾斜,求指点迷津

楼主(2014-05-12):
本人x3皮传,原本飞机还可以,自旋虽然不定点,但至少飞机前后左右都不会倾斜,不人为修正至少也可以做到平着边转边平飘。
上次炸了修好,今天飞起不对了,情况如下,悬停很稳,可以脱控,但是一打尾舵开始自旋,升降方向就发生倾斜,对尾状态下,打尾舵成对机身左侧状态,机身一转到对左侧就出现尾巴下沉,头扬起的倒退姿态。求指点

网友A:
你试试是不是顺时针转到对右会低头?

网友:
十字盘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是不是顺时针转到对右会低头?

有点···会变成前倾姿态····望飞行员指点

楼主:
十字盘一定平啦····用新出的x3专用调平器调的最小螺距,中立,最大螺距,三个位置都平,起飞四脚同时离地,悬停脱控,十字盘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是一打尾舵如果不修正就会出现前倾后仰,逆时针旋尾巴下沉,顺时针旋头下沉···

网友B:
在控内查一不应该是尾舵混控升降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内查一不应该是尾舵混控升降舵了。

我是14sg求指导···是不是fuel mix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14sg求指导···是不是fuel mix那里····

你的控我没用过,高端控都有这样的设置项,你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控内查一不应该是尾舵混控升降舵了。

这个很有道理!

网友:
直升机控设置项非常多,所以必须能看懂控,选进口控必须能看懂英文,否则设置要费些力气。

网友:
6楼说的很有道理!既然不是机械的原因,那一定就是控或者陀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