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2升级后的调参软件

楼主(2014-05-12):
A2升级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调参软件失控保护里的返航没有了,只有悬停和高度返航,大家高度返航填的多少米,我还是使用的以前的20米。这个高度返航和自动返航除了高度自己设置外还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高度返航要根据飞的环境,如果周围比较空旷,在可视范围内,20米可以,如果在市区,周围高楼比较多,建议设置100米甚至以上,不然会在返航时撞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返航要根据飞的环境,如果周围比较空旷,在可视范围内,20米可以,如果在市区,周围高楼比较多,建议设 ...

有道理,就怕垂直起降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就怕垂直起降费电

所以,正常续航时间应该是飞行时间的一般,这样计算比较科学,不然危险会比较大,再好的失控返航没电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