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牌电调 设置问题,懂的进来帮我看看,必有酬谢

楼主(2014-05-12):
      我现在飞的是LOGO400SE K牌电机,K牌电调 V8陀螺 飞机现在在空中的时候 时不时的出现咳嗽一下的现象,也可以说飞机在天上 上下的颠一下,很快 浮动很小的那么一下癫, 现在检查过了,飞机机械没问题,陀螺  舵机都没有问题,现在只剩下 电机和电调了,
      我电机和电调都是K牌的,他们有说是电机的问题,有说是电调的问题,说电调有问题的人 说我电调和电机的进角设置有问题,叫我给K牌电调重新设置 进角(可是K牌电调的进角设置我不会啊,有会的详细的教我一下,我可以试试,有说用K牌设置卡,有连接的发我一下看看),K牌电调设置 我也没有问题,而且电调也重置过很多次了,依次进入的设置选项是1 4 9 11 这4个。(忘了说一下,在设置定速的时候 飞机转速达到预定值以后 就开始在地上也咳嗽)

      说电机有问题的 有说是3相有问题,有说电磁片有问题。最后说一下,不管是说我电机有问题,还是电调有问题,你们都告诉我怎么去修他,不要说直接换个新的试试,这电机和电调都很贵,小的钱不是太充足,所以本着可以维修的态度去对待,所以大家多给点意见,如果帮助我调试好了,必有酬谢,谢谢大家了,不胜感激

网友:
都是K的啊   高端大气上档次

没玩过这么好的

网友A:
K牌的什么电调?

网友B:
LZ所說的不知道跟我的情況是否一樣!提供你參考下~我是做翻滾動作時機體也是像咳嗽一樣會顛一下!後我把接收跟陀螺的接線全部重新插拔後這種情況消失了!LZ可以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牌的什么电调?

kontronik 德国顶级电调

网友D:
不一定是电调和电机的事,有可能是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K牌的什么电调?

K80lv 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电调和电机的事,有可能是接收机

所有的都检查过了,仅有 电机和电调可能存在问题,所以出现这情况,你还有什么好的分析结果呢,帮助我修好飞机,必有酬谢 不过你说接收机,我要回头再检查一下连线 看有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所說的不知道跟我的情況是否一樣!提供你參考下~我是做翻滾動作時機體也是像咳嗽一樣會顛一下!後我把接收 ...

你说的这个,有可能存在,回头我检查下,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希望你多说说,谢谢啦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过的问题是尾巴会是不是抽出一下,找了一大圈结果发现是电调的油门线在接收机上容易松动,是不是接触不良,后来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就没有问题了,K牌电调我也在用,80A、120A和200A,K牌本身不会出现这类问题,也应该不用什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遇到过的问题是尾巴会是不是抽出一下,找了一大圈结果发现是电调的油门线在接收机上容易松动,是不是 ...

你意思检查电调的2跟连线呗,一个是供电线,一个是油门线 我回头会去检查的,只要不是电调就好,好贵,真的不希望他坏,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检查电调的2跟连线呗,一个是供电线,一个是油门线 我回头会去检查的,只要不是电调就好,好贵,真 ...

K牌电调这货不是太容易坏的,建议你先查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有可能存在,回头我检查下,还有什么好的意见 希望你多说说,谢谢啦

如果排除舵机問題!一般會抽一下大多都是供電問題!從這方面下手吧

网友:
用的是不是 jr的 卫星 ?  是的话 换条 卫星和 vbar 中间的连线

网友:
上面所有人都没有提到的问题,我来说一下。
LZ用的是80LV对吧? 那就是Powerjive了。
除了Helijive120以外,jive系列都不支持外接设备的定速功能。
LZ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Vbar的定速开了 如果开了,就直接禁用,然后再试 (我没有用过V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