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飞到倒飞

楼主(2014-05-12):
各位大神,求教歼10由正飞到倒飞需要怎么样的过程,大致步骤

网友A:
只需要打副翼使飞机旋转180度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打副翼使飞机旋转180度即可!

人家说的真机吧?

网友B:
只需要翻半个筋斗或一个横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翻半个筋斗或一个横滚即可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对于转过以后掉高的问题,我第一次试掉高太严重,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中间注意什么细节,kt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真机吧?

我是个新手,仿真的还不敢飞,现在是练习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对于转过以后掉高的问题,我第一次试掉高太严重,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中间注意什么细 ...

倒过来之后马上推杆,你就会发现不掉高度了,楼主必须给我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过来之后马上推杆,你就会发现不掉高度了,楼主必须给我点个赞

必须的,周末我就再试试

网友C:
哈哈,看见这么给力,还有一招可以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看见这么给力,还有一招可以教你

什么招, 求教

网友C:
先拉杆,再倒飞,再推杆

网友D:
G4 电脑模拟器 倒飞-炸机 空格 倒飞-炸机  空格。。。  不用半小时你就懂了!

网友:
先飞到一定高度,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拉杆,再倒飞,再推杆

不错.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G4 电脑模拟器 倒飞-炸机 空格 倒飞-炸机  空格。。。  不用半小时你就懂了!

OK,马上去试

网友:
哦 以为是直机

网友:
翻过下以后掉高,你就把升降舵往下打,意思就是倒飞时,所有操作和正飞反方向操作,当然除了油门

网友:
炸多了自然明白了

网友E(2014-07-16):
先飞到一定高度,推杆,我就这样

网友F:
我还以为楼主有教程哦

网友G:
这个只能自己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