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推荐一下遥控设备

楼主(2014-05-12):
大家好!我想自己做一个微型或小型的遥控飞翼,
能在小区院子里飞的那种
初步的想法是翼展50cm左右,总重量50g以下
需要带升降、副翼混控的功能

我的遥控设备器是futaba FF6,72M的,

有什么可推荐的设备吗?
包括接收机、电调、电池电机

谢谢!

网友A:
50CM的话,如果能支持DSM2的微型接收是最好了,比如AR6400那个,6通的,带电调还带2舵机,还能外界无刷电调,1S 的150MAH就可以了,电机7MM减速组就够了

网友:
FUTABA的控能支持DSM2吗?小区院子里飞还是稍微重点的好,太轻了不抗风。

网友:
futaba应该是要DSM2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CM的话,如果能支持DSM2的微型接收是最好了,比如AR6400那个,6通的,带电调还带2舵机,还能外界无刷电调 ...

那看来只能使用支持DSM2/DSMX的发射机了,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发射机啊?

FF6不是这个频段的
也不能换高频头

楼主:
是不是现在的微型接收机都是DSM2的?
还有其他能和72M的发射机配合使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只能使用支持DSM2/DSMX的发射机了,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发射机啊?

[/bac ...

是啊,你那个futaba 是72M的。。现在主流都是2.4了

微型接收都是山寨 地平线的接收,所有都便宜,像那个3.9g的ar6400才88块钱

当然,还有红外的发射接收。。这个也只能专用了,在室外飞信号也污染很大

你如果还需要用遥控通用其他地方,还是搞个2.4G的好,比如D7E啊,D10啊,富斯9啊,这些遥控刷了系统都能支持DSMX/DSM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