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锂电池掉水里有什么反应?多久以后有反应?

楼主(2014-05-12):
万一
电池
掉水里会坏吗?

网友A:
真心没掉过,建议拿一个旧电池去试一下

网友B:
这个有人专门做过试验(电脑报上登的),真实的结果是:没反应!我的锂电也真的掉进水中过!也是真的没反应,等干了照样用!如何?出乎意料吧!

网友C:
玩船的試過泡在海水半小時也沒問題,換掉分壓插繼續用,沒問題

网友D:
海水的话,会电解的腐蚀

网友E:
我掉过好几次,没任何问题

网友F:
不一定,有的会坏有的不会,这要看当时水的“导电性”和腐蚀性

网友G:
我的电池掉到水里就用不成了,因为它现在还在那里呢。

网友H:
没有反应,锂电池生产厂家处理报废电池都是先放进水里,绝对安全!

网友I:
原来如此

网友J:
没事,去年我的4s就掉水里了,泡了几个小时,现在仍在用,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K:
掉水里比掉河里海里好些吧

网友L:
没有关系 正常使用 不要掉在盐水里面 就没问题!!!

网友M:
不会有啥问题的,不过掉海水就不好说了,毕竟电池掉盐水基本不可能,我们又没住在海边

网友N:
玩船的表示淡水+短时 无妨。主要影响在平衡头的靠近正极的部分会锈蚀(原理请复习高中化学)。及时排干水分是第一要务,包括平衡头里的和PVC封套内的水,后者建议在封套上开窗通风,否则长期积水会导致单体铝塑膜电化学腐蚀,漏液失效。

网友O(2014-11-05):
ace、11.1v、3s掉水里10分钟,干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