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手头上有XXD的30A电调,拆开发现单相:N管IRF7822*2(共26A),P管是TPC8103*3(共33A).1、这电调算26A还是33A?
2、能不能更换更大A数的MOS管实现更大电流支持?例如N管换成IRF7832(20A*2=40A)P管换成AO4409(15A*3=45A)?
3、能解释一下为什么N管只有22A而P管有33A呢,为什么N管与P管不配成一样的A数呢?
以上问题希望懂电调的大虾解答一下,谢谢!
最后附送一张福利!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说一句,福利很漂亮!

网友:
福利不够吸引啊,重新发一些有吸引力的福利,回答的人就多

网友A:
XXD的MOS管很多都是拆机件,P管和N管不一样大很正常,甚至N管或者P管上的3个型号不一样都见过。如果更换的MOS管引脚、栅极电压等参数和原来的一样也是可以的,但工作电流不一定能达到MOS管所标的总电流,因为这个电调本身设计的只有30A,如果超过了30A的工作电流那这个时候烧的可能是电路板而不是MOS管。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高手斧正。福利确实好,我也是冲着福利来的,哈哈

网友:
被福利吸引进来的XXD 30A是可以刷固件的,但是固件也就一个。关于电流看电路,XXD30A的版本都几个。我也买过双层铝合金散热板的,单层的也有,更单薄的也有。楼上是正解吧。

网友B:
发福利有被封号的希望。

网友:
确实漂亮,完全忘了楼主想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福利有被封号的希望。

不是吧,有这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的MOS管很多都是拆机件,P管和N管不一样大很正常,甚至N管或者P管上的3个型号不一样都见过。如果更换的M ...

明白,那我那个电调是26A还是30A?

网友:
1.电调输出的是脉冲电流,所以,有:峰值、平均值、有效值,“奸商”往往混淆概率,不能说得太清楚;
2.生产厂商考虑的问题很多,成本是第一考量,爱好者当然可以选用电流更大的MOS管,但要考量散热问题;MOS输入阻抗很大,推动不是大问题;
3.N沟道的MOS管应该有跟P沟道的相匹配的功率管,这个要找厂商手册查询;只是可能由于生产工艺问题,价格差较大,性能有些差异。

网友C:
裤子破了

网友:
不懂只看妞!

网友:
不懂,好福利。

网友:
这叫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