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达385改8520空心杯失败

楼主(2014-05-13):
看了一些由720改8520成功的案例,也跃跃欲试:买来了全套的哈博森H107C的机壳、脚垫、防撞圈、桨叶,8520用的是美加欣的取掉电机齿,安装岀奇的顺:JD385的接收板连螺丝孔都是与H107C的上盖吻合的…焊好引线,调好电机转向,对频起飞:在50%油门处飞机拨地而起…向前、左转…一切顺利!可是高兴太早:飞机转了几圈,一分钟不到,自动降落了。才充满的电,怎么会这样?难道这电机线细了?换大桨叶试试!于是换上了JD388的桨,这下该匹配了吧!起飞…转圈…“啪”,一分钟不到,飞机灯闪、直接掉地:这个该死的金星达“保护程序”!至此,改装进入死胡同、宣告失败!分析原因:8520空心杯比较720,功率大、电流大,导致电池端电压很快降低,而金星达这个板子偏又设计了这么个低压保护,结果也就是这样了。结论:以金星达385的板子和原配电池飞8520空心杯不可行!改优质电池会多飞点时间,但根本矛盾依然存在:8520的耗电和JD385的低压关机。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8520电机的参数不合适?合适的电机应该在3.2伏电压时空载4万多转

网友:
可能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①金星达385驱动电机的场效应管(标号为2310)内阻比较大,驱动大一号的空心杯比较勉强。②金星达385独有监视电机工作电压的反馈电路。其设计思路不错,但实际效果欠佳。原因是电机火花干扰使得取样幅度不稳定导致MCU低电压监控失误。
我一直以为多数厂家最终设计已处在元件性能上限,所以增加负荷的任何改进都会使元器件表现不佳或使电机及锂电池减寿。这也就是为什么哈博森x4、金星达385等厂家的标配电池都是240mAh而舍弃可以飞得更长的380mAh的原因所在。因此小改大困难不会少,往小改比较有戏。

网友:
最少用380mah的电池的。
500~700mah最合适。

楼主:
3d兄与Xin兄分析的有理。我用的电池是350mAh的,已用了半年,半旧了,但用来飞金星达385、388都还可以,尤其是飞388,仍可以一电飞到手累(这时电池很热)。JD385这个机,经过这大半年的磨合,我大致摸索到一些脾气:当电机换成高速一些的或加大桨叶或减轻重量时,飞机会飞到低压保护直接掉地。反之,当电机偏低速一些或减小桨叶或增加重量时,飞行时间缩短,但不会启动低压保护直接掉地。基于这个规律,我认为加大电池容量(重量相应增加)是解决“掉”与“短”矛盾的最有效办法。我装的这个机开始用H107C原装桨叶,不掉但留空时间很短,改大桨叶后会掉留空时间仍然很短…我感到重量大了,就取掉了下盖,用橡皮筋绑电池再飞,结果飞行时间比较正常了(飞2分半钟掉下来)。而这时电量远没用完,用来飞金星达388居然还能飞个4、5分钟。在这个基础上我改用大四轴上用的500mAh电池,结果飞到4分钟掉地(电还是远没用完)。还会掉,说明还可以加大电池,可惜我手上没有了!想起那位用碳杆改装成功的模友走的就是这条路:把机机自重减至尽可能的低,装上尽可能大的电池。这样降压馒、低电压保护被大大地推迟,飞行时间也就延长了,同时由于总体上较重,也就不会飞到掉、而是逐渐降下来。H107C的设计电量并不大,380mA电就能正常飞行!这里肯定有原厂电机更匹配(可能低速一点)的原因,但更关键的可能还是板子:没搞这个坑爹的低压保护!3d兄如果手上有金星达,很容易证实这个问题:将H107C换用JD385的设备来飞,看看是个什么效果?JD388没有岀现过空中掉地情况,我这就试下388的板子。我没有买哈博森,主要是我飞的是反日本手MOD4,以前那架哈博森小直机的控根本改不了手,所以不敢再买哈博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