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2b 问题,什么是射桨?

楼主(2014-05-13):
我用t-motor 4014,我看电机下面有个C卡簧,本人从来没拆卸过无刷电机,不知道里面什么结构,但据猜测可能是C卡簧固定电机轴,如果C卡掉了 电机轴和外壳就会滑出去对吧?

那么所谓的射桨是:
1.桨转速太大离心力大导致一半桨断裂?
2.桨上面的固定螺丝没拧紧松动?
3. C卡簧磨损脱落导致电机外壳飞出?? O.o

求解…… 还有 我用这个t-motor 4014大概飞了20-30个起落了。每次估计也就10分钟吧 有时候不到。大概多少个度需要更换C卡簧呢,轴承用换吗?自己换难不难。。小白问题有些多……

网友:
确实白,再继续潜水吧

网友A:
楼主其实还是比较懂,也比较认真。
我觉得桨飞出去的都算。固定翼电机如果转子朝前安装的,轴上都有带紧定钉的套来承受拉力。

至于这个具体的电机靠谱与否,搜搜口碑,再就是觉得担心的话自己改装。

网友:
我觉得桨和浆的意思差不多,就是玩的比较嗨了

网友B:
射桨估计是桨的质量问题、或者是电机固定螺丝松动、
C卡我觉得没必要换、要不你就直接用氩弧焊焊死就可以了

网友C:
浆的质量差 导致一半桨叶飞出去  叫射浆   还有就是螺丝没固定好 浆飞出去了                没有C卡 电机的转子也不会飞出去的 可能性很小!!!(实际试过2212的 前拉机)

网友C:
C卡不坏 不用换   轴承的话 感觉电机又异响 或者轴承有虚位 就需要更换了  那个更换很简单  C卡拿了 有机米螺丝的吧螺丝松了  用力一拔就出来了!!找个东西 反向捅一下轴承就下来了

网友:
桨撸多了就射了,,你撸你也射。。开个玩笑。。我理解的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桨脱离电机(飞行中),就是射桨。。。。

网友:
内容桨叶脱离电机都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卡不坏 不用换   轴承的话 感觉电机又异响 或者轴承有虚位 就需要更换了  那个更换很简单  C卡拿了 有机米 ...

谢谢!  看来我还能飞一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的质量差 导致一半桨叶飞出去  叫射浆   还有就是螺丝没固定好 浆飞出去了                没有C卡 电机 ...

好吧 我以为电机壳就靠一个c卡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桨估计是桨的质量问题、或者是电机固定螺丝松动、
C卡我觉得没必要换、要不你就直接用氩弧焊焊死就可以 ...

晕。。 没那么高端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实还是比较懂,也比较认真。
我觉得桨飞出去的都算。固定翼电机如果转子朝前安装的,轴上都有带紧定 ...

哈哈 我觉得tmotor还行 飞了几十个起落了 电机还是很顺畅 没虚伪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没那么高端的设备

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