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的电池用2.0A充可以吗?

楼主(2014-05-13):
电池是1200的6S格氏电池,充电器是B6,请问用2.0A充可以吗?谢谢!

网友:
看看你的充电c数···一般5c吧···1200*5=6000,就是最多6a,给个5a问题不大···

网友A:
3楼正解,只要电池支持5C充电就行,你的B6也就5A的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只要电池支持5C充电就行,你的B6也就5A的能力。

b6只有50W,6S电池22V,最多只有2.5A能力。

网友:
我6s 1200一直6a充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6只有50W,6S电池22V,最多只有2.5A能力。

為了電池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充 6s 還是考慮別架充電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了電池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充 6s 還是考慮別架充電機吧...

1200mah的6s, B6 也可以勉强应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