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伟力977尾马达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13):
飞机遥控打右航机头向左转,打左航尾马达怎么不会转呢?还有我把飞机向右侧后马达会转动,向左就停转了,到底是什么问题求解。
飞机有炸过,是不是马达有问题?

网友:
你肯定是没有起飞,在原地

网友:
是我用手拿住

网友:
正常用手拿住,遥控向左打方向,机头会向左转,但我的突然不会转哦?
一打方向左后马达停了

网友A:
拿在手里只有向右打方向飞机才会转,向左转的话飞机必须要飞起来才能转,或者放地上

网友A:
晕,停住就对了,不停的话你飞机怎么可能左转。尾桨在向右排风、

网友A:
你飞起来后肯定左右都可以转对吧。或者放到地上油门大些,肯定两个方向都可以。只有用手拿着不行

网友B:
尾电机 不是轴传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