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回答一个白痴问题!(重心)

楼主(2014-05-13):
1;知道重心在中间或在某个位置,怎么装电池?2;重心起什么作用?
3;起落架装在重心什么位置?
4;装了电子配件重心不是会变了吗?
我知道重心作用非常大,就好像杠杆原理一样,但又好迷茫!

网友:
这个问题百度上有

楼主:
说得不清楚!

网友: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电子设备全部装上后的重心应该保持在要求的位置,起落架应该尽量装在重心位置。

网友:
起落架要装在重心前面一点,装在重心上打桨

网友:
重心是指一个物体的质量中心点,并不一定位于一个物体的正重心。随着配件的安装,重心会发生转移,重心倾向于靠近最重的配件上。对于模型飞机等中轴对称的物体,要保证最后安装完所有配件后,重心位于中轴线上,然后再调节前后重量,尽量使重心位于中轴线上的靠近中间位置,这样才能保证整个机身的平衡。如果想感受重心的位置,最简单的方法是拿一个一米长的棍子,用你的手指把它支撑起来,当棍子平衡时,棍子接触手指的位置就是重心的位置了!

网友:
重心在电机座向前4.5CM的地方 大概位置

网友:
重心 是指 你所有设备装好的 飞机实际重心 要跟设计重心重叠     一般都是利用电池来调节的

网友:
模型飞机 控制 前后平衡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 你用手顶住飞机的重心  电子设备装好 飞机在收你顶住的地方 大概能平衡 就可以了 如果不平衡 利用电池来进行调节

网友:
看您的图纸,调重心还要看飞的情况,重心靠前飞机反应慢,靠后动作不好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回答。

网友:
我来说的通俗一点吧,
你图纸上的重心代表飞机最佳飞行状态时重心应该出现的位置。
以图上那个点为准如果你的实际重心太靠前那么飞行时会飞机会严重低头;反之如果重心靠后那么飞机会自己仰头。
很多时候为了更好地飞,重心宁可稍稍靠前。这个很好理解吧
然后你说的电池位置,建议你先把其他设备全部上好,然后用手拎着飞机图上重心位置那个点(建议你在那里做个标记),然后把电池放上去慢慢移动,到飞机正好水平的位置就是电池安装位。这个动作有点像做物理的杠杆原理实验。

网友A:
重心对一个飞机来说是不会改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对一个飞机来说是不会改变的

回答得也白菜

网友B:
建议楼主再去学学初中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再去学学初中物理

刚玩航模请理解!或者你当我初中未毕业,下次请绕道,我相信很多新手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