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些6050配件代替977 结果不太理想

楼主(2014-05-13):
6050配件到了,十字盘球头大一号,鱼眼看起来精致但是阻力明显比977的大一些
主桨确实比977柔韧很多,所有尺寸基本相同完全通用。
中联通用,但是同心度太差,肉眼就看出来了,pass掉,老板送了一根主轴,需要改动才能用,太麻烦,pass。
其实如果77的拉杆连杆分开出售就更好了。

网友:
6050的确便宜,而且很耐炸

网友A:
支持下   话说我也准备买6050配件了  6050的风叶夹和横轴也可以通用吗   我记得大齿好像也可以用  直接换全套可以吗

网友B:
球头规格不一样,很小 不好打磨。 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话说我也准备买6050配件了  6050的风叶夹和横轴也可以通用吗   我记得大齿好像也可以用  直接换全 ...

6050的横轴没有上架,我让老板送了一根试试能不能用。
主轴长度和固定环还有中联固定孔不能有偏差,不然需要小小折腾一下,而且价格基本一样的,貌似主轴比较坚挺。

网友C:
其实小机机的玩机成本一点都不比450机小,不耐用还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规格不一样,很小 不好打磨。 有什么办法

坏了,我忘记买6050的舵机拉杆了,拉杆球头扣拧下安装到6050十字盘上,然后977的桨夹球头滴一滴502,一切只能等到货再发报告吧。

网友:
哦。  不知道桨夹通用不。干脆全换了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呗

网友D:
尾机座能通用么?

网友:
同问  求私密链接

网友E:
一个2.5的球头 1个2.3的   小心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机座能通用么?

应该通用,其实我的还没到。尾管粗细一样,电机都是7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2.5的球头 1个2.3的   小心出事

好的,这个一定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50的横轴没有上架,我让老板送了一根试试能不能用。
主轴长度和固定环还有中联固定孔不能有偏差,不然 ...

你在那买的?旗舰店? 要是送横轴的话 我也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小机机的玩机成本一点都不比450机小,不耐用还死贵

估计兄弟没有拿大机练过新的动作,大机炸鸡成本难以估计,小鸡损失小的多

网友:
6050有单卖横轴的。。8快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那买的?旗舰店? 要是送横轴的话 我也要买、、、

好像是官方,老板说没有上架,我让老板送一根试试,老板比较爽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小机机的玩机成本一点都不比450机小,不耐用还死贵

而且手感不如大机,但是心理总是放不开啊

网友:
楼主,问下这几种配件都能通用吗?尤其是拉杆,桨夹之类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而且手感不如大机,但是心理总是放不开啊

手感差远了,大机机的手感比较精准,而小机机比较贼

网友:
顶起!利于大家的东西,顶起来!

网友A:
怎么样  实验过了吗? 我问了店家  没减震海面   但有横轴 要7块、、等你试过我就下单了

网友G:
用实际行动来顶楼主。 话说薄利多销 只赚人气的生意 就再这里 希望模友们多多支持 都加收藏 。  http://wsxmodel.taobao.com/category-889259902.htm?spm=a1z10.1.w6703040-6381591853.18.dny8LS&search=y&catName=%CE%B0%C1%A6+V966+V977+%C5%E4%BC%FE&parentCatId=822937041&parentCatName=%D6%B1%C9%FD%BB%FA%CF%B5%C1%D0&v=1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实际行动来顶楼主。 话说薄利多销 只赚人气的生意 就再这里 希望模友们多多支持 都加收藏 。  http://wsx ...

果然降了哈,好卖家!

网友:
我也买了好多6050的来配977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降了哈,好卖家!

多谢支持

楼主:
我977的盒子上还有你的名字呢,加你好友了。舵机拉杆一般是炸不坏的,建议跟桨夹连杆分开卖,我是作为消费者亲身感受,很多人跟我想法应该一样的,其它东西的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以前911的配件确实很便宜。
977的推出反应出伟力向航模跨出一大步,研发和生产成本也比911高很多,很佩服兄弟第一时间做出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  实验过了吗? 我问了店家  没减震海面   但有横轴 要7块、、等你试过我就下单了

以前都是四天到,昨天晚上到了,没来得及仔细对比,但是老板把主轴当成横轴送我了,太“专业”了吧?
连杆确实大一些,主桨的材质是廉价塑料,跟我以前60元的三通双桨上的主桨材质一样,但是看起来很有质感,弹性比977的大,虽然977大桨够皮实了,但是这个大桨更柔韧些,会更耐砍,如果977砍到棱角上会断掉的话,这个估计会留下小坑不太可能短。
当然柔韧一些估计对动作有微小影响,但是对新手来说来说很合适的。
白天我拍几张对比图吧。

网友:
上图,我也买了好多配件,不知道是不是能全部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四天到,昨天晚上到了,没来得及仔细对比,但是老板把主轴当成横轴送我了,太“专业”了吧?
连 ...

嗯 我也喜欢那种塑料材料感强点的   很软 容易炸坑但是不会断裂   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   就我知道的 美嘉欣f48的大桨一样可以用、、、才八块钱  这个大桨我从来没打断过  都是打的坑坑洼洼的 看不下去了才换的
你说的拉杆过长吧 螺距就不对了   听群的人说 能调螺距以后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主轴头  桨夹都不通用吗?  看来目前也就十字盘可以用用 其他的都不太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小机机的玩机成本一点都不比450机小,不耐用还死贵

这点不太苟同,450小炸基本需要换轴,桨损伤严重也需要换,我450入门到航线共炸机两次,一次是电子原因,损失最多30元,但这都是比较轻的,别人爽炸比这个要大一些。
小机配件看似比450贵一些,但是耐炸很多,总体来说小机压力还是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不太苟同,450小炸基本需要换轴,桨损伤严重也需要换,我450入门到航线共炸机两次,一次是电子原因, ...

压力大才刺激,就像玩模拟器和玩机机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点不太苟同,450小炸基本需要换轴,桨损伤严重也需要换,我450入门到航线共炸机两次,一次是电子原因, ...

如果同样都不炸机的话,大机机的配件比小机机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同样都不炸机的话,大机机的配件比小机机耐用

所以新手还是应该从小鸡玩起、、我是这么感觉的 啥时候不炸机了 啥时候上大的

网友:
确实便宜啊,不过九鹰的才叫贵。977算什么呢。

网友H(2014-07-27):
不知兄弟用了6050配件感觉如何!为何不更新了。十字盘球头问题的话,可不可以连带拉杆一起换成60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兄弟用了6050配件感觉如何!为何不更新了。十字盘球头问题的话,可不可以连带拉杆一起换成6050的,

6050的球头和扣都是比977大一号的,不能硬扣进去。
我现在的做法是,977的舵机拉杆和977十字盘下盘,这里本来就是原配,然后是6050十字盘的上盘和6050的桨夹连杆,在这里可以选择6050桨夹就可以安装的恰到好处,但是25元有点贵,于是把977的桨夹球头外面涂了一层指甲油,AB胶也可以,但是指甲油涂的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