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55元EPS赛斯纳 为何侧飞?

楼主(2014-05-13):
网上买的 55元赛斯纳 店主推荐2200毫安电池 XXD2212 KV1400 9050桨 30A电调 电机发热严重,未离地就侧左边或者向左一直转弯(手推是直走的),拉升降舵没上升的反应。是我配置有问题还是装机问题?要注意什么事项?我现在换了朗宇X2216 KV1250 1047 桨 40A好盈电调 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看下电机的角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上单翼还侧飞,顶多就是斜着飞

网友:
55元的机机你想能好到哪里去

网友:
我觉得桨大了

网友:
朗宇X2216 KV1250 ,我觉得应该用8*5或9*5

网友:
往右边打方向修正,加大油门不就飞起来了啊

网友:
8寸桨就够了,桨太大反扭大

网友A:
XXD2212 KV1400 9050桨 过载,没烧电调就不错了。朗宇X2216 KV1250 1047 桨 40A好盈电调 能飞起来,动力十足。滑跑拉升降没反应,第一:速度不够,升降舵产生的压力不足以让飞机抬头,第二:检查舵角设置,升降舵量调到最大。

网友:
让师傅们看看商家给你配的是不是正确,如果不正确找哪家害人的商家理论 并给他严重差评!

网友B:
我也在飞这个55元的塞斯纳,用8060或者8040,最好是8040浆试试吧,侧飞可能是你的电机角度不对,往哪边偏,你就把电机往另一边朝下角安装一点,一般都用垫片垫在电机座和电机连接的位置,再锁螺丝,比如飞机往左偏,你就把电机往右下角安,垫左上角,往右就朝左下角安,垫右上角,方向是从机尾朝机头看,希望能帮到你,我都是新手,试飞调试几次,最后才上天的

网友:
可以去网上搜搜55元塞斯纳手抛起飞麦田降落的视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飞这个55元的塞斯纳,用8060或者8040,最好是8040浆试试吧,侧飞可能是你的电机角度不对,往哪边偏, ...

好的,谢谢!呵呵!我飞了几次都没飞起来。

网友:
我的也是塞斯纳,貌似没问题,秒炸!机机真抗炸

楼主:
未炸过!未飞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XD2212 KV1400 9050桨 过载,没烧电调就不错了。朗宇X2216 KV1250 1047 桨 40A好盈电调 能飞起来,动力十 ...

完蛋了我也是这个配置。。那请问要怎么改进?'

网友:
我买的也是55塞,挺好飞的,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蛋了我也是这个配置。。那请问要怎么改进?'

换电机吧! 2216 1250KV 1047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