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博森小四轴FPV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我能不能买不带摄像头的H107L,然后单买H107d的机壳,把107L里的电子设备装到107D的机壳里去,然后买网上的那种迷你5.8G摄像头图传一体化的改装,关键 是107L和107d除了壳和多了一组摄像头模块外,其它的像电机,桨,主板这些是不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哈博森一定要用它的控吗!?

网友:
这样搞比较贵,推荐你买个X40V来改,最好买V222,X39V来改,大小适中,飞行稳定

网友A:
哈博森的太小,飞高了比较紧张,风一吹就晃得很,我已经飞丢了一个H107D,2个H107C,加起来差不多都可以买到CX20了,哈博森除了飞机小携带方便外,没其他好处

楼主:
我有一台DJI的F450,一台ATG的六轴,还有一台雨翼的异型FPV四轴,都因为太大,不好带,我要小巧 ,可以装进我的健身背包里,这样的话,去健身馆里,可以溜到羽毛球馆里去飞一会,然后再去健身,大家伙就不好带了

网友:
再買一隻H107D,控也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博森的太小,飞高了比较紧张,风一吹就晃得很,我已经飞丢了一个H107D,2个H107C,加起来差不多都可以买 ...

太败了

网友:
还以为能学点什么呢,楼上的都是答非所问啊。

网友:
可以这样做但是电机大小不一样要扩孔,同时主板也不相同,螺旋桨是一样的。
遥控器可以用华控刷固件加a7105高频头。

所以,如果你已有兼容控的话,买个107d单机比较好,不比买107l折腾多花钱。
当然,爱折腾的话就随便了,本来玩模型就是折腾。

网友(2014-11-24):
不過h107d的圖傳不好,20米不到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博森的太小,飞高了比较紧张,风一吹就晃得很,我已经飞丢了一个H107D,2个H107C,加起来差不多都可以买 ...

h107 室内传越 最合适,室外飞场难找,也很难随心所欲飞

网友B:
楼主放弃吧,达不到你要求的,我的入手玩了几天就送人了。太小了,室外有风不好飞,图传距离也不远,时间也不长,综上所述,可玩性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博森的太小,飞高了比较紧张,风一吹就晃得很,我已经飞丢了一个H107D,2个H107C,加起来差不多都可以买 ...

你飞太高了,h107特别适合 室内fpv,可以大方的在雨天、刮风天,38度的日子,随心所欲的fpv飞行,一点不挑场地,250都做不到,250室内最多就是大的停车场,车子少才敢fpv,办公室里不是h107这种你能fp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放弃吧,达不到你要求的,我的入手玩了几天就送人了。太小了,室外有风不好飞,图传距离也不远,时间也 ...

250级别室外4级风可以发挥技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