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主轴炸弯了 敲直后还能继续用吗

楼主(2014-05-13):
450主轴炸弯了 敲直后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A:
很负责任地说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负责任地说 不能~~

为什么 就弯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就弯了一点

敲回去肯定有误差的,一点点误差在高速转动下就会放大~得不偿失

网友:
用是绝对可以用的。

网友:
真的是敲“直”了当然就跟新的一样了!

网友:
看你“直”到什么程度了?跟原厂一样就可以,有一丝不直就不能用。

网友:
敲的跟新的一样直肯定能用呀。

网友:
不用省到这个地步吧,副厂的又不贵

网友:
肯定不行,不用试了,及时自己觉得调直了,但是你不是机床,你的眼睛没有精度,飞起来就会发现轴还是弯的,不信你试。

网友:
如果你真有技术把他敲直的话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换吧···没必要  炸鸡了·你哭都来不及··

网友:
你可以研究研究怎么能敲直,成功后可以卖技术。

网友B:
450级的轴只要能敲直,绝对能用!
话说淘宝有时买新轴到手就是弯的!

网友:
转起来和新的一样的话,当然能用了。。。。

网友:
都花了那么多了,也不在乎这5块钱换根主轴吧。。。。。。。

网友:
业余条件下炸弯的基本不能矫正了,新买的主轴有点微弯的还可以矫正一下。

网友:
轴本来也有误差的,弯了只要较正到在正常误差范围内,当然可以继续使用。(有些老鸟在玻璃上滑动测试误差情况)。
要判断是否真的“直”了,“直”得到了误差范围内,只有实践才知道。
但是直机是比较危险的运动,测试轴是否直了的实践活动更危险。
轴不直,主要问题是引起震动,震动过大,陀螺仪就失效了。测试按“先不装桨--再装上桨——最后低高试飞”顺序,依次看震动情况,只要一点不正常即停止。

网友:
换了吧  一根轴很便宜的

网友:
技术过硬的话,可以试试。最好还是买吧,不要因小失大,到时跑来发炸鸡图就不好了

网友C:
看了下,大部分模友都说换,其实很简单,不管是较正过的还是新的都要装上试试震动(我就遇到过新买的主轴不直),以后每次换主轴都要先装光轴(不装旋翼头的部件)加电测试,如果主轴不直很容易观察出来,如果没问题就能用。以前炸机多的时候也经常敲敲对付着用过,现在很少炸机了,偶尔炸机就换新的懒得折腾了。

网友:
有时候江湖救急,砸一下凑合用吧。

有图有真相!(照片中人在5imx里也算是有点名气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不能用了,但你非要用,也是可以的,狂震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敲不直的啊。
~~~~~~~~~~~~~~~~~~~~~·

网友:
发一张个人矫正微弯的主轴的示意图,测出弯曲位置后拆下主轴,带着固定环放在一块软质的切割垫上用锤子敲几下,敲完装回测试架转起来观察矫正效果,一般重复2~3次就可以矫正完成。

网友:
这里的坏人都是现场修的:

网友:
兄弟,你不至于这么节省吧?

网友D:
能不能用关键看你敲的直不直了,我以前也是敲过来,跟新买的一样,照样能用,但是时间长了,就懒得敲了,因为水平慢慢高了,炸机少了,偶尔炸一次直接就换新的了,毕竟挺便宜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关键看你敲的直不直了,我以前也是敲过来,跟新买的一样,照样能用,但是时间长了,就懒得敲了 ...

正解!

照片上面的兄弟,一个下午就炸6~7次,不敲不行!

网友:
在墙上钻个4mm的孔,把轴敲到对面房间去,然后去对面房间把轴捡起来就能装回去用了

网友:
只装齿轮和主轴测试就知道直不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大部分模友都说换,其实很简单,不管是较正过的还是新的都要装上试试震动(我就遇到过新买的主轴不 ...

我也一样

网友:
可以用,但是首先要装在飞机上,转动起来看看是否同心(拆掉旋翼头)

网友:
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省点时间去练技术吧,真心省不了多少钱,就别折腾了。

网友:
可以用的,敲直后虽然没有新买的那么直,会有误差,转动的时候装上桨会有很严重的双桨,且震动会很大,我常常拿在手里测试如有双桨就通过调节连接杆去除双桨,相应的震动也会减小很多,练习悬停和航线是没问题,我的常常主轴弯了点调好连接杆照样飞

网友:
修直(主轴)确实不容易,但应该尝试,玩模型有一半时间在修(包括主轴)都可以去尝试,那也是一个乐趣,修好了任何配件都感到一种快乐。

网友:
想太多了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不要用的好,一根主轴毕竟不直什么钱,万一因此导致其他情况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楼主实验成功了我有上百根的主轴 横轴麻烦帮我敲直

网友:
其实也没必要敲直,就是震动大点,有可能震掉几颗螺丝而已,飞机有点漂而已,陀螺仪偶尔失效而已,有点双浆而已,其他没什么问题。

网友E:
还有其它这类经典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其它这类经典照片吗?

可遇不可求呀!

平时飞都会拍照纪录一下,最多的就是炸机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8094&extra=page%3D1&page=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级的轴只要能敲直,绝对能用!
话说淘宝有时买新轴到手就是弯的!

对T宝有一家卖山寨机的铺子,450机大桨曾到地面主轴就弯了,真是坑爹

网友:
对机机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