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 SuperX XA 这款飞控怎么样 ?

楼主(2014-05-13):
SuperX XA 这款飞控怎么样 ? 适合8轴还是6轴呢?    SuperX XA 这款和哪吒 比有什么优劣势呢?  我知道很多大神觉得这种问题太弱了不想回答   但是还是请各位帮帮忙 很感谢~

网友:
换个吧。。。小心哪天xa又消失,,,售后都找不到。。。。

网友A:
我的第一架多轴机架采用飞越810的,飞控XA专业版的,感觉性能一直很稳定,调整很简单,哪吒没用过无法比较。

网友:
XA飞控我觉得稳定性和调试的简易性要比naza高两个档次。

网友B:
xa 首先不能和naza比。。价格都不是一个档次。。(6.8)版本
其次。我觉得从新手角度或者专业角度来说这两者肯定xa了。。。我是两个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架多轴机架采用飞越810的,飞控XA专业版的,感觉性能一直很稳定,调整很简单,哪吒没用过无法比较 ...

很感谢您的回答  调试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xa 首先不能和naza比。。价格都不是一个档次。。(6.8)版本
其次。我觉得从新手角度或者专业角度来说这两者 ...

感谢回答  xa带微单行不  稳不  xa的专业版和
标准版有什么却别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xa带微单行不  稳不  xa的专业版和
标准版有什么却别呢

带不带微单 和飞控 关系不大。什么飞控都行。。。
稳定是肯定稳定的,但是主要是要看你飞机的调试。
专业版支持8轴。6轴。4轴。
标准版是4轴吧

网友:
XA还是不错的,比较稳定

网友:
我已没有XA了……

楼主: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不带微单 和飞控 关系不大。什么飞控都行。。。
稳定是肯定稳定的,但是主要是要看你飞机的调试。
专 ...

感谢了  感谢

网友:
最初使用感觉不错 后来返修两次 结果说GPS烧了 买新的gps要花800元
最后决定买套naza lite才花820元 也能随便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