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池与电机的匹配问题,感谢老鸟回答。

楼主(2014-05-13):
刚刚开始接触固定翼,买了个飘飘机,电池电机这些是店家给配的,  2212  1400kv, 电池是狮子的1300   25c, 请问下这样的配置电池是必须要用这个大小,还是可以用35c或1500以上大电量的电池?  论坛里这样的帖子不多,请哪位大师给详细解释一下这些匹配关系。。还有浆配的是6030的,但是在论坛上很少看见有人用这样的浆。请问这样的配置合理吗?  如果不合适,需要怎样改动?

楼主:
为什么只有人看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有人看没有人回答啊?

我刚接触玩的是好小子1000,配置2208kv2600,浆5030,电池格式1500,25c,你用的电池可以的,浆与电机的匹配请百度,有详细解答。

网友:
2212 kv1400的电机在3s电池下可以上8寸~9寸桨。电池没有问题。但是飘飘鸡一般都是小桨5~6寸配1800~2600kv电机。
给楼主一个参考:2208 2600kv 5寸桨 3s 20c电池 容量1000~1800mah 2212 2600kv 6寸桨 电池容量和c数稍大即可。这个是飘飘鸡的配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飘飘机,20C的就够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现在浆和电机,电池这些都已经到手了,怎样在最小花费下调整,是不是应该换浆?  这样开支最小,如果换浆,多大的配这个电机最合适?店家这样配置是什么道理?还望解答。。

网友A:
飘飘鸡多大翼展?就你目前的配置可以用,但6寸桨效率不高。1400kv可以用7-8寸桨。飞机能安装?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最好换2208KV2600马达, 不要省这点钱. 现在的马达2212KV1400留着以后飞塞斯纳吧.

6030能装得上吗,你要注意腰推机的桨大小是受到空间限制的.

电池更高C数当然可以用, 但是C数越高就越重, 飞机最重要的是减轻重量, 你白白增加重量, 多出的C数却完全是浪费的, 何必呢? 举例说, 你的飞机如果减掉几十克重量, 起飞滑跑距离缩短一半. 空中关油门它也能自己滑翔很久不会石头一样掉下来, 降落时更是油门一关轻轻松松飘下来. 这样的感觉不好吗?

最佳配置2208 2600kv 5寸桨 3s1000mah20c, 没错的

网友:
上面基本都说到了,我就拿个分算了

网友:
电机与电池配套,只要注意电压相符就可以了,一般来说电机的最高电压要等于或大于电池电压。容量则无限制,越大越好,只要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飘鸡多大翼展?就你目前的配置可以用,但6寸桨效率不高。1400kv可以用7-8寸桨。飞机能安装?

翼展1000,机长820。。这个配置店家说是最佳配置,但是和大伙说的出入很大。我打算再买个2208  2600kv 的电机和5寸浆,两个都亲身试一试,自然就有结论了,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1000,机长820。。这个配置店家说是最佳配置,但是和大伙说的出入很大。我打算再买个2208  2600kv 的 ...

恩 不错 2600KV 5寸桨 3S电池 这个配置相当经典 大伙儿都用 祝你成功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