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航模锂电指标及粗解

楼主(2014-05-13):
1、航模锂电性能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是电池容量,它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放电率、温度、终止电压等)电池放出的电量,通常以安培·小时(AH)及毫安·小时(mAH)为单位。
电池容量按照不同条件分为实际容量、理论容量与额定容量。
容量C=放电电流(恒流)I×放电时间(小时)T ,放电时间T=容量C/放电电流(恒流)I,例如:例如:5000mAH(5AH)的电池,如果连续放电电流25A ,那么时间可持续12分钟,如果充电电流5A ,那么大约1小时可以充满。

2、电池容量不能表述电池储存能量的大小,要再乘上电压既得瓦·小时,这就是一个电能(也是功)的单位,例如:一块3S5000mAH的航模锂电所储存的电能是一块6S5000mAH的航模锂电所储存的电能一半;通常,航模锂电为清晰标准储存的电能,把电压放在电池容量的前面标注(11.1V 2200mAH、22.2V 5000mAH等)。

3、电池的内阻可以理解为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电池的内阻不是常数,在充放电过程中随时间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不同材料及类型的电池内阻不同。电池的内阻很小,我们一般用毫欧(mΩ)为单位。电流对内阻所做的功,通常以热能及化学能的方式表现,电池内阻大的,所释放的热能及化学能就较多,表现为:相同的回路电流,内阻较大的电池,发热更多,更容易产生造成电池老化的化学物质,如电池产气鼓包等;所以,内阻是衡量电池性能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正常情况下,内阻小的电池的大电流放电能力强(俗称电池比较暴力或放电特性硬朗),内阻大的电池放电能力弱,电池表现疲软,内阻的测量必须用专用仪器或电桥等进行。航模锂电容量较大的单片电芯的内阻通常较小,较为优良的5000mAH的航模锂电,单片内阻应在2mΩ以下,2500mAH的航模锂电,单片内阻应在3mΩ以下。

4、常见的航模聚合物锂电池是锂离子电池的一种,但是与液锂电池相比具有能量密度高、更小型化、轻薄化等多种明显优势, 它的标称电压为3.7V,没有记忆效应。单片航模锂电池的充放电电压限定在3.7V---4.2V, 过充过放都很容易造成锂电的损坏,通常,电池电压小于3.7V就应该马上充电,否则电池极易鼓包损坏,充满的锂电也不宜长期存放,以免性能降低。

5、为了方便表述锂电的充放电电流范围,引入了C数的概念,例如5000mAH(5AH)的电池,1C=5,如厂家允许1C以下充电,20C以下放电,即:充电电流不大于5A,放电电流不大于100A。C数更适宜表述范围,而不能充分反应出内在能力的大小,如允许更大C数的放电,只说明在这个C数以下放电不会损坏电池,和较小内阻的电池表现出的硬朗放电特性没有直接关系,内阻大的电芯制作较大的耳极也可以实现较大C数的放电;允许更大C数的充电,可以缩短充电等待的时间,但往往以电化学反应进行的不够充分和降低电池寿命为代价。许多厂家为了迎合模友对应C数的迷信,往往虚标C数。

6、锂电的寿命一般为300-500个充电周期,但航模锂电因工况恶略,寿命往往在100个充电周期,100个充电周期后,电池性能会逐步略化。如果在高于规定的操作温度的环境中使用锂电,电池的电量将会不断的减少,即使是在较热的环境中存放电池,也会不可避免的对电池的质量造成相应的损坏。所以,尽量保持在适益的操作温度,不过大电流的放电,尽量选用较低内阻的电芯是延长锂电寿命的好方法。如果在低温环境中使用锂电,同样也会发现电池的使用时间减少了,但这只是暂时状况,不同于高温环境下的使用,一旦温度升起来,电池就马上恢复到以前的电量,所以,锂电应该杜绝过热,在寒冷环境使用,要有保温措施。

网友:
精辟,很详细,顶

网友:
差不多,不过放电电压这里有点保守。

楼主:
自组电池性能图解,和预期还是很接近的哦

网友:
说得好:“许多厂家为了迎合模友对应C数的迷信,往往虚标C数。

还是 直接 标 :内阻 更直接,更实际。。。

网友:
学习了,电池的很多问题真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