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FBL80十字盘轴承,更跟手了。(加一张新款带鱼眼十字盘对比图)

楼主(2014-05-13):
感觉FBL80飞几十电后对碎舵反应下降很多,检查发现十字盘轴承虚位变大了不少,这也太快了点吧?手里另一台早期购入的FBL100还好好的啊。拆FBL80十字盘时发现上盘压入轴承后有加热翻边的工艺,厂家是打算做成一次性设计吗?好像官网上也有十字盘轴承卖的,搞不明白。只好切掉翻边的塑料拿出里面的轴承,量了下是5*8*2的开式轴承,这又是一个问题,这型号的轴承不太好买,进口的也在taobao上搜不到。仔细研究了一下上下盘的尺寸,似乎标准的5*8*2.5的轴承也可以用的。NMB的5*8*2.5轴承第二天就收到了,装上FBL80的十字盘刚刚好,还更像原设计的样子,试飞后感觉跟手了很多。顺便说一下FBL80的几种轴承尺寸:十字盘:5*8*2、主轴:2.5*6*2.6、大桨夹:1.5*4*1.2。

下面是新进的带鱼眼十字盘图,新款的盘子的设计更合理,相位杆上移,上下盘都有加热翻边固定轴承。到手也改了NMB的5*8*2.5轴承,试飞效果不错,做动作可以控制得更精准了。

网友A:
几十电后是需要保养了

网友:
轴承尺寸太有用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电后是需要保养了

几十电就个把月的时间,早期的FBL100的配件质量还是不错的,也飞了两百电以上了,各个轴承的虚位也没明显增大。在80级没有什么竞争,配件贵点也算了,但配件质量下降论坛上也不是第一次反映,厂家需要重视一下。

楼主:
加一张新进的带鱼眼十字盘对比图,新款的盘子的设计更合理,相位杆上移,上下盘都有加热翻边固定轴承。到手也改了NMB的5*8*2.5轴承,试飞效果不错,做动作可以控制得更精准了。

网友B:
我觉得轴承的虚位应该远比鱼眼球和内盘之间的虚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轴承的虚位应该远比鱼眼球和内盘之间的虚位小吧。

这个要看什么轴承了,金属鱼眼和塑料内盘之间的间隙在全新时也是很小的,甚至稍稍有一点紧配合。很多1~2元的国产轴承就是全新的那个虚位大,本来十字盘使用普通深沟轴承就不是径向受力的正常工况,工作在高速反复扭转的状态,质量差点的深沟轴承很快就严重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