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用锂电跑船怎样防止过度放电?

楼主(2014-05-13):
用电压监控器也麻烦

网友A:
BB响也不管用,设定3.6V,但是全速转听到响回来就过放了!

网友B:
或设置电调保护,没有就自己掌握时间了,玩开心了就比较容易过放。

网友C:
BB响的报警电压设置高一点

网友D:
七八年没见过不带锂电保护的电调了。

网友E:
用电压监控器OSD数据传回来

网友F:
电显就行了。

网友G:
好赢的车用电调带低压保护的啊~

网友H:
电调保护
电压回传
遥控器定时

网友I:
BB响 加 电调低压保护 其他的有点高大上了

网友J:
你不会在报警响起来以后小油门开回来吗?

网友K:
我用的DEVO10+回传模块,外部电压监视有低压报警功能,遥控器端声音和震动提示

网友L:
电调保护。比赛的话,靠经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