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如何进行二次标定

楼主(2014-05-13):
第一次标定完了····如果想重新标定需要怎么操作·- ·-应该不会直接50油门0螺距转10秒就好了吧···这样好像很容易误操作吧···

网友:
先设置到其他模式,如油门线模式和另一个定速模式,再重新设置当前的定速模式,然后从新标定~

网友A:
如果是定速存储模式标定的,那想要重新标定需要先设定到除定速存储模式之外的其他三种任意模式,再重新设定回定速存储模式,如果之前只是定速精灵模式,那每次重新插电启动时都要做一次转速标定,拔电后标定的转速也不会被记录,下次启动再标定就好了,说明书上有……

楼主:
这个样子的说·- ·-感谢···了解了····

网友:
听说要设置成油门曲线或固定翼模式,楼主设置成曲线模式之后重启下电调,再调到定速模式标定吧。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2014-10-2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定速存储模式标定的,那想要重新标定需要先设定到除定速存储模式之外的其他三种任意模式,再重新设定 ...

只用默认的定速精灵模式是否每次换电池都要做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用默认的定速精灵模式是否每次换电池都要做标定?

是的,精灵模式下只要确保每次启动11秒内的油门为50,螺距为0就好了,建议用定速存储模式,记得定速存储模式第一次标定转速要用满电电池标定,但是各电池状态差太多的话还是用精灵模式每次启动做标定再起飞吧,不同状态电池定速效果应该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