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发生螺旋时如何给出?

楼主(2014-05-13):
飞翼发生螺旋时如何给出?各舵面如何打?

网友A:
请楼下的专家给出专业意见……反正我就只能等炸

网友B:
双手抱头,扒在地上,炸完再起来即可

网友C:
看高度……高度足够的话油门给到比较大或者干脆给满,然后往旋转方向打副翼,轻带升降,改出成功的话会看到升降起作用

网友D:
能不能改出看运气

网友E:
高度是关键 高度高比较容易改 油门收完拉升降推油 或者加油门也可以改出 注意姿态 高度低就来不及了 建议收完油门 炸鸡损失也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