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米6与Y6在抗风、强度、续航、动力冗余、安全方面孰优孰劣

楼主(2014-05-13):
RT,潜水多日翻查了本区几乎所有的帖子,也去询问了万能的度娘,都没一个明确的答案。
当轴距在680-810之间时,在抗风、强度、续航、动力冗余、安全方面谁更适合航拍,到底平铺米6合适,还是Y6合适(其实我比较喜欢Y6,漂亮,简洁,折叠后尺寸较小)?

网友A:
米六效率高,y6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六效率高,y6灵活

在其它方面的区别呢?

网友B:
没有做过科学验证,仅凭个人经验之谈:
1、抗风Y6小胜。
2、强度米6更优。
3、续航与效率米6胜
4、动力冗余几乎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做过科学验证,仅凭个人经验之谈:
1、抗风Y6小胜。
2、强度米6更优。

感谢回复,与我估计的也大致相同。
主要是想能有位大大出来证实一下。

网友C:
Y6 肯定不如米6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其它方面的区别呢?

没啥太大区别了,Y6飞起来,容易看头尾

楼主:
引用 网友C:
Y6 肯定不如米6效率高

多谢爵爷。就这一点,把Y6 pas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6 肯定不如米6效率高

Y6需要上大桨 效率才好

网友:
Y6小轴距就可以上很大的 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Y6需要上大桨 效率才好

大桨的话,应该抗风性能就下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