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飞机上安装激光笔

楼主(2014-05-13):
   昨天路过地摊看到买激光笔的,我在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加到飞机上,装2-3个就能看清飞机姿态了,夜航的时候一开,照那么老远,是不是应该挺拉风的?有没有可行性?老司机研究下?

网友A:
没意义
第一, 那种激光笔是照出来是没有轨迹线的
第二,远看根本看不到光源的点,因为是射光,不是泛光。
除非你能控制飞机那么准的射到你眼球上   就算够准  你敢射么?

网友B:
不如直接装夜航灯,贴灯条来得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意义
第一, 那种激光笔是照出来是没有轨迹线的
第二,远看根本看不到光源的点,因为是射光,不是泛光 ...

你确定激光笔没有轨迹?我说的是这种

不是讲Slides用的那种。。。

我只是在想 有没有更小的那种,能用3S电池驱动的。

网友:
激光笔就不要搞了,你的飞机在天上飞,下面的人在看,射到别人眼睛,楼主会被别人群殴的

网友C:
根据丁达尔现象产生的原理,得是有薄雾的天,形成气溶胶(胶体),光射过时发生散射,才能看到光的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丁达尔现象产生的原理,得是有薄雾的天,形成气溶胶(胶体),光射过时发生散射,才能看到光的通路。

不明觉厉!哈哈

不过北 京的天气,你懂得 薄雾没有,雾霾管饱。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难道是像舞厅用的镭射灯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装夜航灯,贴灯条来得实在

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激光笔没有轨迹?我说的是这种,

不是讲Slides用的那种。。。

这是什么笔..好牛...我想买...

网友:
可以一试,用不同颜色,以箭头状三个方向发射,应可以判断姿态

网友:
  可以的我看过用350PRO绑上激光笔飞的视频

网友:
只有绿色激光是看得见光柱的,可以尝试,估计很帅,别在人群上装逼,录像给论坛魔友欣赏就可以了

网友:
指星笔吧。比较重哦

网友:
怎么控制按钮啊 意义何在~~

网友:
led就可以,激光算了

网友:
你这东西就不怕伤人?还不如高亮度灯泡配合杯型灯罩还有透镜组合,让光束收拢超前照射,那样也不至于伤人,最多晃眼…但是晚上还是推荐用LED加航灯吧,不然你安装起落架大灯,到时候对头着陆的时候弄不好先把你自己眼睛晃晕了

网友D:
用激光模块,重量轻,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