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帮小弟解答一个问题。谢谢了

楼主(2014-05-13):
小弟 请教一个问题 f450机架 也就是电机之间间距45cm但实际测量。 没有45cm。 还有一点。用10寸浆 间距得多少。自己想画个图。 谢谢。大神来解答

网友A:
轴距是指对角的俩电机的距离...不是相邻的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是指对角的俩电机的距离...不是相邻的两个电机...

谢谢了。

网友:
自己画一个图在量一下就知道结果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