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5A四合一电调咨询帖

楼主(2014-05-13):
1、新入银燕25A四合一,油门校正完成后,手动测试,慢慢降低油门,其他三个都停了以后还有一个电机还在转动,但用手一碰就停了。重新校正油门N次,情况依旧。之前用中特威蜘蛛30A没有 这问题。APM飞控。2、另外飞空解锁后 电机不转,需要推一下油门然后再拉到最小,电机可以保持低速转动,之前蜘蛛没有这问题。

3、如果不需要UBEC输出,是否吧电调的UDBC模块拆下即可。

求帮助,是哪里设置错误还是?????

网友A:
你好!
如果遥控器油门全收还有电机再转的话,说明是有PWM信号持续给到电机的,可以通过调节飞控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另外4和1中的UBEC如果不用是不能拔下来的,因为他还要给主板供电。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请继续咨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如果遥控器油门全收还有电机再转的话,说明是有PWM信号持续给到电机的,可以通过调节飞控试一下。 ...

感谢您的回复,我所做的操作是跳过飞控 相当于直接接受连接电调,电机停转时 不是完全油门到底。其实感觉就是4个电机有点不同步,有一个和其他三个有点不一样,不过好像问题不大,在试试看吧。再次感谢及时回复,态度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所做的操作是跳过飞控 相当于直接接受连接电调,电机停转时 不是完全油门到底。其实感觉 ...

那就可以排除飞控的问题 ,你把电机顺序变化一下,看看问题如何。

网友:
银燕四合一电调!怎么校准油门行程啊?

网友:
按照说明书所说的!试了又试。。。还用了好盈电调的油门集线器还是不行。。。

网友:
在线等老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