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请进来,关于XA飞控的奇怪现象,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13):
我的飞机是650轴距,XA飞控,姿态模式--插电起飞升空后3~5分钟是正常的,后面的时间就会出现没打舵的情况下自己侧飞往右,而且留空时间越久,自己侧飞往右漂移就越严重,罗盘校准有做,电机座已用数显平衡仪做了校准,请问有谁知道这会是什么原因呢?我的四轴配置是580kv 1238桨 好赢30A 4S6000mah
跟下帖差不多,也是横飘,但我的是姿态模式下水平横飘,他的是GPS模式下水平横飘,看了好多贴,排除了电机座,也是不知原因的,奇怪了这就。。。。。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166&extra=page%3D1

2014/05 13
更新一下,,,请给看看,下面是2014/05 13的log: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5_13_191244.250_93.1.00.02

不明白为啥日期是1980年的

2014/05 14
再更新一下,,,经过售后技术的帮忙下,在院子里稍微试了几下,现在基本不飘,但是回来看数据发现地图显示我的真实方位隔了一千多米(我在普君新城附近却跑到燎原路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每天飞之前都要做一次罗盘校正,要不然打gps模式会黄绿长亮,打安全模式长红,做完罗盘校正重新接电,就又都正常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2014/05 14的log,1.01.08以后的四个最新的飞行日记: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5_14_173411.448_102.1.01.08

网友A:
上传log数据让大家帮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log数据让大家帮你分析。

好的,晚点上传下,到时更新帖子,谢谢

网友B:
上传下LOG。
另外可在室内做一个实验:
把电调从飞控拔掉,掰杆推油到50%,假装飞机飞起来了。然后就让它在地面上静止个五六分钟,然后再上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下LOG。
另外可在室内做一个实验:
把电调从飞控拔掉,掰杆推油到50%,假装飞机飞起来了。然后就让它 ...

哦,这样可以的啊?好的晚点试试,对了井辰,你是不是XA公司的?我能不能带上飞机来你们公司让你们检查?

网友C:
LZ你有做过 中点校准

网友:
报告里比较直观的我看到了你的m2电机输出比其它电机高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有做过 中点校准

谢谢你的回复和提醒,你说的我有做过的,是不是出现飘的问题后还要再做一次我不知道,但是安装主控的时候有做过中立点油门校准的,

网友D:
樓主可以分享一下怎麼解決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可以分享一下怎麼解決問題嗎

找售后解决的,自己没法搞的,你也有这问题吗?

网友E:
前两天要去拍摄,到了准备起飞,gps模式下,osd显示星星有9个,亮黄灯无法起飞,姿态模式没问题,没敢飞,现场做罗盘校正,
总是在第三步时亮红灯,下午再做校正,怎么校就是第三步时亮红灯,正准备放弃时,把gps那个盘动了一下,黄灯一下变成了绿绿
闪,竟然正常了,不信又把位置移了一下,又黄灯了,然后又前后调整了一下,又正常了,gps那个盘看是不是跟其他东西干扰了,
位置移动看看吧,我的是在我改装了自动收放脚架后发生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联也不知道。这是我自已发生的情况,供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要去拍摄,到了准备起飞,gps模式下,osd显示星星有9个,亮黄灯无法起飞,姿态模式没问题,没敢飞, ...

哦,谢谢,我也在查找干扰源,也在怀疑这个问题,我的是做过校正就可以,然后放回去箱子第二天拿出来就又开始黄灯了,箱子里什么也没有放,就一台飞机,奇怪吧,飞机也没啥干扰的设备都离得很远很远的,呵呵,奇了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也在查找干扰源,也在怀疑这个问题,我的是做过校正就可以,然后放回去箱子第二天拿出来就又 ...

我的是xa650pro原厂设备,但我没有用gps架高的那根,只是把他粘在那个碳纤板上,
那天发生问题时,我就是上电后,osd上显示9星了还亮黄灯,然后把粘gps那个固定卡
前后移动一下,这样就好了,至于确定的原因我也没找到,我想可能就是和其他电子设
备有干扰到吧,不过飞行器是正常可以用gps模式起飞,也去飞过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xa650pro原厂设备,但我没有用gps架高的那根,只是把他粘在那个碳纤板上,
那天发生问题时,我就 ...

好的,谢谢,我的是架高的天线,哎,说不清楚,估计是自己没琢磨透吧,售后很给力,好产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xa650pro原厂设备,但我没有用gps架高的那根,只是把他粘在那个碳纤板上,
那天发生问题时,我就 ...

其实四轴也没多少东西,就那几个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