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遥控器操作杆飞行器没电机不动---坏了?

楼主(2014-05-13):
前天还好好的,今天用时上电扳遥控器操作杆飞行器没电机不动---坏了?
精灵1代机

网友:
连电脑调试飞行器电机不来就不转吧

网友:
这语句真费解

网友:
你軟件接收機類型確定是d-ubs嗎?
選普通試試吧!

网友A:
楼主,您好。最好是拍摄一个视频发上来。另外连接调参是不能启动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最好是拍摄一个视频发上来。另外连接调参是不能启动电机的。

是不连接电脑调参启动不了电机。
遥控器校准1.   将开关S2置于OFF,开关S1置于GPS。
2.   将油门杆推至油门方向最前的位置,俯仰杆也推至俯仰方向最前的位置并保持(由于俯仰通道能自动回中,需要用手保持其在俯仰方向最前的位置)。
3.   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此时遥控器会反复“滴——滴、滴”的提示声音,拨动开关S2至CL,遥控器会发出“滴”一声的提示音,此时,遥控器已经进入校准模式(至此须一直保持油门杆和俯仰杆在最前)。
4.   松开俯仰杆,并将油门杆拉至中位,将开关S1拨至最下的ATTI,同时遥控器会发出 “滴”一声的提示音,然后推动所有通道的摇杆到最大工作范围并重复几次,完成后将油门杆收至油门行程最低处,再将开关S2拨至HL,同时遥控器会发出“滴”一声的提示音,提示完成摇杆校准。)

也没用,还是启动不了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