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两块电池都鼓起了大肚子,大家快检查自己的电池,你出现过吗?

楼主(2014-05-13):
我的精灵2V的两块电池,现在都鼓起了大肚子,尤其是两侧中间最高的地方鼓起了3毫米左右,上下面不明显。
近期发现它是逐渐鼓起来的,今天天热,有28度,鼓得更厉害。
我怕他炸了,就用针在肚子上扎了个眼,瞬间喷出一股白烟,然后流出了几滴透明的水水,肚子这才瘪了。
可是充完电,发现又从针眼处流出了黄豆粒大小的白水。

请问dji技术大师,这是怎么回事?这电池还能用吗?
再一个,请问,是质量问题吗?
我是很正常情况下使用的,每块电池才50次左右,也没炸过机。

请大家快检查你的电池,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戳破了就算质量问题也不给换了,戳破之后为何不把破洞用胶带封起来。流出来的水是有腐蚀性的

网友:
LZ不太懂得锂电吧,锂电在低压(单节低于3.5伏以下)和满电4.1V以上,存放是非常容易鼓包的,微鼓不影响使用,但千万不能用针去戳。目测你电池已经报废。建议以后每次玩回来,给电池补点电,保持在3.8V存放是靠谱的。精灵2的话充电到二格满,第三个开始闪灯拔掉就可以了,测过正好是3.85V。

网友:
楼主佩服你的勇气啊,电池发鼓证明你电池过放了。保险的方法是在冰箱里冻一下。至于用针扎眼的做法不可取,肯定对电池有损伤。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怎么感觉有点……,你懂的
言归正传,说明书说保存电压是40%-50%,如3楼所说

网友:
lz不懂还感拿针搓的(也许就是因为不懂吧)不是说搓了就坏了怎么滴,是你不怕搓下去就给你燃烧了么?
虽说电池要保持在3.8保存,但仔细看下大疆的说明书,是推荐用50%电量存放。只是推荐,那么不用不懂的人自然不会去注意了

网友:
是的,要3.8V存放,充满电存放电池会怀孕的

网友:
锂电池你居然敢戳!我擦,你知道有可能会瞬间爆燃么!

网友:
真的猛士敢于针扎怀孕的锂电!

网友:
霸气侧漏  求图~~~好想看看里面什么样0.0

网友:
牛啊 ····胆子真大····这要是万一给炸了···我去 想想都恐怖  别说锂电不会炸  也有破裂之后燃烧的

网友:
那应该是满电保存了

网友:
没出事算万幸了,感谢上仓吧

楼主:
三天两头飞,飞回来充满电。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我就纳闷了,里面应该是四节锂电池,每一节锂电池都有包装,为什么我只在外表皮扎了个小眼,就会流出汤汤水水呢?好像这电池就是皮包着水一样。

楼主:
是不是里面的每一节电池已经流汤了?

网友A:
鋰電池的特性LZ是否了解!....
你做了最危險的動作,拿針戳電池還好沒發生火災或爆炸(別不相信)
你有沒有充飽電放著都沒飛超過二~三天的經驗?不當保存都會造成電池損壞...
過放電過充電都會造成電池腫脹...

充電:
限定使用鋰離子電池專用充電器進行充電,禁止使用鎳氫或鎳鎘電池的充電器來對鋰離子、鋰聚合物電池進行充電,可能造成起火或爆炸!務必特別注意!

鋰離子電池(Li-ion)或鋰聚物電池(Li-Polymer),請務必注意各電池電壓,充電時嚴格禁止單CELL超過4.2V,若使用串充方式,請務必在每次充電前,以電表確認各電壓電壓相等,最高與最低誤差在40mV以下,且充電過程中各CELL壓差也不超過40mV,如果壓差過大,建議由分壓連接器,以單CELL充電方式進行平衡充電,如3S的電池組,分3次進行;若使用分壓式充電器,請注意您的充電器品質,確認充電過程中,不超過4.2V,以確保安全及電池使用壽命,因站長分析發現,許多分壓充電器設計不良,充電效果竟比串充方式差,且有嚴重過充電現像產生!

請勿於密閉高溫環境下充電,如無人的車內,充電時請移開週邊易燃物,充電中視線請勿離開電池,隨時注意電池狀況,放電後,電池高溫時,請暫待溫度下降後,再行充電,充電時單顆CELL電壓禁止超過4.2V,電流物超過標示容量1C(建議值為0.7C),以免造成危險!充電時若產生高溫,應立即停止充電,並做檢查,充電時務必注意充電器狀況是否正常! 確認充電器正常運作及插入方向是否正確。
理想的充電溫度為攝氏0~45度間。

放電:
單顆鋰離子電池(Li-ion)或鋰聚物電池(Li-Polymer),加負載放電時請勿低於3.2V(2串為6.4V,3串為9.6V,以此類推),建議放電至80%~85%停止放電,予留15~20%容量,以免不慎過放電,造成CELL損傷。

搭配合適的放電C數,若您的要求為20A放電,請選用可連續超過20A放電實力的電池組,勿用較低放電系數電池組的硬操,以確保電池使用壽命。

放電溫度: 理想的工作溫度為攝氏0~60度間,放電時,PACK溫度最高不可超過攝氏60度,避免因高溫產生氣化,造成澎脹現象產生。

活化:
新電池組請經過3~5次的活化後,再大車來操他,就像新車需要磨合一樣,經過活化後的電池可以確保使用壽命及使用效率。

活化方式: 先將電池充飽後,以1~2C,或3~4C,視CELL的實力來放電,不要一次放完,放電約60~70%容量後(加負載放電單顆CELL約3.3~3.5V),待電池溫度降低,再給予充電,充電完成後,再放電,經3~5次的來回充放電活化後,可以得到最佳的使用效果及電池壽命。

保存:
電池組不使用時,請勿放置於車箱中,因夏天太陽照射的密閉車室中,溫度可能高達80度以上!可能造成意外產生。
電池存放務必單獨分開,切勿疊在一起,以防止晃動相撞,或正負極短路,並需注意連接器的絕緣包覆是否完整,以防意外產生! 保存盒如選用金屬,需注意會導電,請先用泡綿包起再置入,有破損電池勿放入,以免發生短路現像,使用塑膠材質,請選用標示有 >PC< 的材質,才能有較耐高溫、不自燃、耐衝擊特性,勿選用一般 >ABS< 材質。

其他注意事項:
請勿重擊、重壓、重捏或剌穿電池組及將正負或分壓線短路,如有破裂、破損、漏液請勿再使用!請勿分解電池,並遠離幼童及火源,若電池液不慎進入眼睛,請盡速至專科醫師檢查,無法使用請送至回收單位回收!
連接器焊接時特別注意! 請勿正負極一起處理,先將其中一極的絕緣材質去掉,焊上連接器及做好絕緣後,再焊另外一極,如電源線材過長,需要修剪長度,請務必分2次剪,黑(負極)紅(正極)一起剪,會導致短路,可能發生危險!各線材若有破損(包含主要電源線及平衡線材),務必使用電氣膠帶做好絕緣,或送回代為處理。
若不慎造成 "No控",飛機或船、車等受到撞擊,請先將電池組移開,放於空曠無人處,看是否有發熱、澎脹、變形等,確定電池無危險性後,再進行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鋰電池的特性LZ是否了解!....
你做了最危險的動作,拿針戳電池還好沒發生火災或爆炸(別不 ...

谢谢!看着挺害怕的。

网友B:
楼主你的电池报废了,我200收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电池报废了,我200收购

垃圾你也要收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