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3GX 油门上70%以上金鱼尾,请解?

楼主(2014-05-13):
我的机机感度70,但油门70%以上开始金鱼尾,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4-06-12):
引用 网友A:
检查 尾巴 结构间隙吧

尾巴换了轴承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震动啊,尾巴吗?450的尾巴太难伺候了

近距离看机躲抖得比较历害

网友A:
检查 尾巴 结构间隙吧

网友B:
哪里震动啊,尾巴吗?450的尾巴太难伺候了

楼主:
确实是震动,经过排震好多了。

网友:
应该是震动。

网友:
關閉定速試下

楼主:
450L震是普遍的问题。

网友:
好方法吧!借鉴了!

网友:
我的450L装起来,开始也是震荡厉害,严重的金鱼尾,后来在横轴加了两个垫片减少虚位,换了根主轴,后完美解决

网友:
找地震局测测  看看哪里有余震   呵呵

楼主:
正在排震中。

网友:
排震减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调到60,70油门继续金鱼尾,摆得幅度是小了点,估计要排震了。

如果油门直高了出现金鱼尾,那么多半是震动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感度调低些试试

感度调到60,70油门继续金鱼尾,摆得幅度是小了点,估计要排震了。

网友C(2014-05-13):
尾巴感度调低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