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折叠桨,折叠桨座

楼主(2014-05-13):
大多轴的装箱,携带十分不便。
dji 出了折叠桨,可惜不能通用,别家的电机装不上。
最近看tarot 出了款折叠桨座,不知道能否兼容性dji 1552 折叠桨,有用过麻烦分享下。

参考 不玩游戏玩电直 兄的经验,也入了一套,分享一下。

全套重量,含螺丝

这个折叠桨不知道要拧紧到什么程度合适。
是可以自由靠重力旋转么。

网友:
应该可以,据说效果不错

网友A:
飞越和DJI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和DJI折叠

多谢啦~~顾虑打消,立马下单!

网友:
我也准备搞来试试

网友B:
真心的说,折叠浆不靠谱~~

网友:
正考虑入一套,大疆这种桨是尼龙的吧,淘宝居然要60块钱一对,4轴的话240块了,有点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越和DJI折叠

LS方便说下价格吗?大疆原厂的一个包装里面是不是4只桨,正反刚好给两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和DJI折叠

货物到手,才发现您这 25.86g的照片是dji 原配的桨夹,不是tarot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方便说下价格吗?大疆原厂的一个包装里面是不是4只桨,正反刚好给两轴用?

一包是4个,正反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的说,折叠浆不靠谱~~

我也觉得折叠桨不靠谱。
不过观察了家里的玩具直升机,好像都是折叠桨,飞得挺好。
s800那么重的机器,dji都敢上折叠桨,俺的小机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货物到手,才发现您这 25.86g的照片是dji 原配的桨夹,不是tarot 啊。

第一张图是飞越桨夹+飞越1552,第二张图是dji桨夹+dji1552,其实可以互换的,感觉比较理想的是dji桨夹+飞越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飞越桨夹+飞越1552,第二张图是dji桨夹+dji1552,其实可以互换的,感觉比较理想的是dji桨夹+飞 ...

飞跃碳桨,谁用谁知道,坑爹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折叠桨不靠谱。
不过观察了家里的玩具直升机,好像都是折叠桨,飞得挺好。
s800那么重的机器, ...

不靠谱就只有每次飞,都检查松紧度。最麻烦是这个,另外刚开始还担心,桨太软件会出问题,经过多次全没门抽动,事实证明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就只有每次飞,都检查松紧度。最麻烦是这个,另外刚开始还担心,桨太软件会出问题,经过多次全没门 ...

软桨不容易控制震动,但不表示软桨就控制不好震动。 现在多旋翼领域最软的桨是哪一个? 最不震的桨是哪一个? 小尺寸里面效率最高的是哪一个?答案是一个DJI 9443, 也就是小精灵用的那一个。说明技术过关的话软桨也完全可以做到不震。
DJI 1552的那个尼龙桨好像是掺了碳纤维的,虽然不如3K布的碳桨,但是注塑出来的外形一致性,重量分布一致性是3K桨不能比较的,如果设计的时候能够和9443一样完善,震动应该不是问题。反倒是飞越抄数出来的3K桨问题可能更大,就算加工完美,人家1552设计出来就是尼龙的,没有按照3K的强度来优化,你把人家的弹性模量,自然频率都变了,还真不一定硬了就不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是飞越桨夹+飞越1552,第二张图是dji桨夹+dji1552,其实可以互换的,感觉比较理想的是dji桨夹+飞 ...

您说反了吧,dji 桨夹只能用在 dji 的电机上,如果能通用我就直接上它了。
用了 9443 自紧桨后,真心觉得 dji 的软桨不错。

网友:
可以搜1552折叠桨,有一家翼龙科技的不错,可以用在其它电机上,桨用的是DJI原装的,桨夹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昨天刚到手做工很不错。

网友:
测试过这个折叠桨,效率跟1555的碳桨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反了吧,dji 桨夹只能用在 dji 的电机上,如果能通用我就直接上它了。
用了 9443 自紧桨后,真心觉 ...

老是不相信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