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旋翼增加载重量采用增加旋翼的方式,而不是增大电 ...
请教多旋翼增加载重量采用增加旋翼的方式,而不是增大电机和桨的尺寸?

楼主(2014-05-13):
请教多旋翼增加载重量采用增加旋翼的方式,而不是增大
电机
和桨的尺寸?

网友A:
那就要看你的动力是什么了
动力有余量的情况下换桨就可以

网友B:
在不增大电机和桨的情况下增加载重?我也来学学

网友C:
用线控供电,电池的重量就省了,大大加大载重,而且续航也加大了,哇咔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