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2200KV配什么样的直升机空机

楼主(2014-05-13):
新西达2212无刷
电机
2200KV可以配什么直升机

网友A:
LZ你还是安心飞你的固定翼吧~

网友B:
估计kv值不够啊

网友C: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D:
我笑了,哈哈哈

网友E:
又是一个固转直的

网友F:
直升机用不了的

网友G:
可以飞400级的电直,我的 Esky King3 就是H2212 3250kv 马达,你的2200kv估计要配4s的电池才行。

网友H:
用6S电飞450,如果电机受的了,你可以爽飞了

网友I:
这个电机有点凶

网友J:
LZ注意一下出轴方向,固定翼常用的前出轴电机飞不了直机——因为没法固定,除非是自制的或者改造过的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