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到手,发几张照片,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3):
406到手了,来个开箱照,电源还在路上。顺便请教:1、酷点6S 10000毫安  放电25C的电池用多大的电流?2、中兴ZDX2400改电流0-60、电压0-50能用电瓶充电吗?3、充电器第一次使用必须设置那些选项才能用?

网友:
土豪啊,口粮真丰富

网友A:
不错 多少米 入得

网友:
哎,一直没舍得买只能看看了

网友:
酷点若支持5c那就可以50a充电 看楼主是新手吧 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充电器 否则大容量锂电池很危险的 另外您说给电瓶充电是什么意思 电源不可直接给电瓶充电 若用电瓶给充电器供电也是不可取的 压降会很大 楼主都买406了应该不差钱 建议换好点的电池 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6539471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多少米 入得

这个你得找鹰王,看他怎么给你打折。

网友B:
这种容易烧的东西,标价2000,给你打5折又如何。。。里面就一个10来块钱的单片机控制。没有任何防烧毁保险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容易烧的东西,标价2000,给你打5折又如何。。。里面就一个10来块钱的单片机控制。没有任何防烧毁保险 ...

赞。200以上不买。不厚道了。按这么定价,a6卖1500都不过分。

楼主:
停!各位都打住,要不好好的一个帖子又变成战场了。我只是出来显摆一下而已,不存在软广告嫌疑,A6我也有,只是10000的电池冲着有点费劲,外场不太给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