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这个可以充电吗?

网友A:
直接拿手机充电器充····正负极要弄清楚

网友B:
不可以。需要改造才行。

网友C:
不能,首先你要知道,你图片中的是平衡充,且是使用2S~3S的接口,而你电池是1S、所以一个是接口不一样、另一个是1S锂电充电电源是在4.2V,平衡充电输出是8.4V,超太多了,另一个,如果你只用一个接口充电的话,因为平衡充的特性,会自动检测接口的两边不平衡,所以一般是没有继续输出,也就是你两个电池一起接入还可以,一个电池就没法的(针对2S接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需要改造才行。

本人对电就是小白,有改造的过程不?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手机充电器充····正负极要弄清楚

不会过充吧,锂电太娇贵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首先你要知道,你图片中的是平衡充,且是使用2S~3S的接口,而你电池是1S、所以一个是接口不一样、另 ...

还好发个帖子,看过高手自组电池的过程,自己也照着组了一个,想当然的以为2s的那个平衡接口直接插1s的2根线也可以充的。学习了,多谢多谢

网友:
手机充电器充满也是4.2  所以 偶尔冲冲没事  如果打算长期玩 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
前面的说明好像有点问题,手机充电器一般是5V左右,而老的手机充电器是6.5V,而对锂电池最好的是1S锂电池3.7V,最大充电是4.2V,对电池比较好,而手机内部有一个降压保护电路,所以手机插手机充电器在给手机内部的电池充电会没事,也是因为有降压,如果没有降压,这样充电,损耗会的,手机的电池座充就可以使用

网友:
直接用大电流对小电池充电,电池坏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