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ESP用凤凰90A电调定速问题!

楼主(2014-05-13):
目前设置是这样,到飞场3D模式下转速明显不行,掉高度严重,把100%油门设置2450  讯就会显示黄色,2500就显示红色。
我想问问大家怎么设置的。

楼主:
电机是500MX 原厂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500MX 原厂电机

您的轉速設太低了,不好飛吧...............

楼主:
再设置   那个讯就红色了

网友:
您是原廠馬達齒13T配162T傳動主齒?
看您照片齒比設12.461(162/13)應該沒錯

您機子的理論轉速是
(22.2x1600)/12.461=2850轉
按90%效率算:2850x0.9=2565

所以設超過2500紅字也合理了

500級這轉速低了點,起碼也搞個2600差不多
馬達主齒升1T吧,這樣就有2700轉了

其實talon 90A紅字飛起來也沒問題啦
(起碼我飛超過半年沒出事過)

网友A:
上定速齒比要改,不然一定軟到不行

如果是直齒的話,那建議上到 15T,定 2800 轉試試( 2800 會出黃標)
上限大約是 2900 轉,如果打算飛 3000 轉定速,那就準備 16T 吧

至於黃字紅字其實都可以上去,只是轉速的維持率的差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定速齒比要改,不然一定軟到不行

如果是直齒的話,那建議上到 15T,定 2800 轉試試( 2800 會出黃標)

只是改软件里面的齿数比吗?
还是要买16T的齿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改软件里面的齿数比吗?
还是要买16T的齿轮

要改機子上的馬達齒...
只改軟體的話恐怕會變得更軟

16T 你打算上 3000 轉定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機子上的馬達齒...
只改軟體的話恐怕會變得更軟

好的   谢谢啊,再去整个齿去
要是我设置为简单定速可以不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啊,再去整个齿去
要是我设置为简单定速可以不可以啊

沒用過簡易定速...
cc 的指定轉速已經很簡單了

不過定速就是折騰就是,如果你電池狀況不是很理想,
不建議上這麼重齒比,電池會很快死哦

不確定的話,建議你初始測試飛行時間短一點,下來量殘壓再決定要飛多久

网友:
提高馬達齒的問題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簡易定速...
cc 的指定轉速已經很簡單了

学习了,我的550 730mx的,飞520桨,官方最高转数2700转,N IDEL1 IDEL2 分别设置多少合适?原厂齿轮,貌似16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的550 730mx的,飞520桨,官方最高转数2700转,N IDEL1 IDEL2 分别设置多少合适?原厂齿轮,貌 ...

520 槳合理轉速落在 2500~2600 之間就差不多了吧?
問題是這顆馬達的 KV 值定速上不了這個轉速,以原廠配置來看

850KV 齒比 7.0 (112/16)定速上限大約是 2400RPM 左右(表定是 2426RPM)
我建議你先試試看這個值飛起來的手感如何(如果你搭 600 長尾管的話,估計不太好飛)
大約至少要 550 槳才會順手,但這樣 6S 的電池會蠻操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