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的桨改5060桨行吗?

楼主(2014-05-13):
1060的桨改5060桨行吗?手上有10个1060桨想改成5060的,可行否?不知道推力如何?

网友A:
恐怕不行 因为桨叶从根部到桨尖的宽度、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其变化也不是与轴心半径正比的。10寸桨改8寸、7寸还差不多,改5寸桨,改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行 因为桨叶从根部到桨尖的宽度、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其变化也不是与轴心半径正比的。10寸桨改8寸、7 ...

刚刚改了一个试了,比5030桨推力大。具体数据不知道。反正推力比5030桨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改了一个试了,比5030桨推力大。具体数据不知道。反正推力比5030桨大。

推力大了,电机轴也坏的快了。我以前也剪过,坏了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大了,电机轴也坏的快了。我以前也剪过,坏了两个电机

我的电机是2208KV2600,电池是2S的,应该没问题,一般大家用的都是3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