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问下,大家在通电的瞬间有没有接头打火星的现象?

楼主(2014-05-13):
如何,最近刚刚飞四轴,用4s和6s电池,通电的一瞬间,有时候总是打出很大的电流火花,请问大家也都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有,每次都会有

楼主:
谢谢,我以为是我电路的问题,插上之后一切正常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电路的问题呢,插上之后正常,但是每次都有电火花,感觉有点吓人

网友A:
几乎每次插都有。。。。

不过,有那种防打火的解决方案,楼主可以搜搜~~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四轴和模型车都会有

网友:
现在都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每次插都有。。。。

不过,有那种防打火的解决方案,楼主可以搜搜~~

莫非要加装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现象、四轴和模型车都会有

多谢!

网友C:
一般都会,因为电池电流比较大,在与负载连接的一瞬间,电流形成通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莫非要加装一个开关?

哈,是再加一个插头,还有一些电阻

淘宝搜防打火插头,不过卖的不便宜,论坛搜一下防打火,各种解决方案,可以DIY~~

网友D:
经(典)贴。论坛搜索“打火”,如牛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会,因为电池电流比较大,在与负载连接的一瞬间,电流形成通路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典)贴。论坛搜索“打火”,如牛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是再加一个插头,还有一些电阻

淘宝搜防打火插头,不过卖的不便宜,论坛搜一下防打火,各种解决方 ...

已经看到了~多谢